关于AGC自动增益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正弦波能够自动放大且不失真,而三角波,和方波会出现失真的现象呢?如图

正弦波

正弦波

方波

方波

三角波

三角波

网友:
不贴电原理图,不说明各元件数值,不说明信号频率,谁能知道为什么失真?

网友:
导致失真的原因很多,比如放大器的带宽不够、设计错误等,楼主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具体判断。

网友:
确实,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够,无法判断。不过可以根据楼主提供的三张照片猜一下。
三个信号的频率都是50kHz。正弦波的幅度是0.6V。方波的输出类似微分,最大值是1V。三角波的输出类似电容耦合的方波,最大值是0.5V。
由于AGC电路的放大倍数依赖反馈的AGC电压,而AGC电压是将输出整流滤波得到的。显然,正弦波的放大倍数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输出相对正常。而方波与三角波的放大倍数都不正常:在一个周期开始的时候放大倍数很高,输出的是方波或三角波的一部分,而后放大倍数迅速下降,导致输出波形不正常。
如果这个猜测是准确的,那么问题就在于:AGC电压产生部分的滤波电路时间常数太小。

网友:
学习了,资料很好,感谢分享。学习中缺失中的资料,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