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导入PCB的封装没有飞线?

楼主:
导入PCB以后不出现飞线,一般有三种情况:
     1、原理图里连线未画好,此种情况极少。
     2、原理图引脚标号和PCB封装标号不对应,此情况特别多。
      例如:PCB封装是别人的,别人用A和K代表焊盘1和2,而自己在画原理图库时用的是1和2,就造成PCB封装导过去却没有飞线的情况发生。一般出错的常见元件为:三极管、LED、MOS管、可调电阻等元件。
     3、第三种情况就是连PCB封装都没导过去,肯定没有飞线。此情况一般是PCB封装和原理图的封装名不对应(PCB库有此封装的情况下,没有的得另说)。

     下面以图片展示一个“栗子”。
     下图三极管在原理图里走线连接正常。

       而导入到PCB发现1脚没有飞线连接,如下图。

      在原理图导入PCB的时候,会有报错,一般新手很难明白此意思。所以略过此处。

       此时就是上面三种情况的第二种,那么如何查看引脚标号对不对呢?请接着往下看。
       双击三极管,会弹出如下对话框,我们点击图中箭头所指的地方。

       点击后,会弹出下图对话框,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栏的最后一个,C应该是1,却写了C。我们可以往上看三极管在PCB中的引脚标号是1,所以造成PCB封装不能识别,并报错,而PCB里三极管1脚也不会有飞线了。
       我们把C修改成1,保存原理图,导入PCB即可解决。如何修改呢?在下图可以直接修改,建议大家到原理图库里去修改,因为在下图修改,只能修改当前的,后面在用,还会出错。当然除了修改原理图库,PCB库也可以修改,修改方法后面再说,这里不再赘述。

       出现三种情况里的第三种,没有封装或名称不对。会出现下图报错,检测封装,更改错误,再次导入即可。

网友:
写地不错,顶一下

网友:
看来在做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