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TMS320C6416

楼主:
需要准备的文件:
1)软件:ccs, hex6x.exe, FlashBure.exe
2)程序:CCS下的FBTC工程
3)待烧写程序编译生成的.out文件,编译链接接程序中应该已经添加了二次引导boot程序,我们为这个.out取名为BurnOut.out
4)烧写过程中要用的.cmd文件,转.hex要用,烧写时也要用,我们为这个.cmd取名为BurnCmd.cmd
步骤:
1)准备.hex文件(烧写时只能烧写.hex,不能直接烧写.out)
    a)将BurnCmd.cmd,BurnOut.out,hex6x.exe放在同一个目录下,如D:\Burn
    b)打开windows下的CMD.exe(开始--运行:cmd),将目录转到D:\Burn下,转换方法可参考《如何使命令提示符定位到一个目录下》(http://blog.csdn.net/jbb0523/article/details/7681755
    c)执行hex6x.exe BurnCmd.cmd命令,即可生成.hex文件
注意:BurnCmd.cmd内容一般如下:
BurnOut.out
-a
-memwidth  8
-image
ROMS
{
  FLASH: org = 000h, len = 0x2c744,romwidth = 8, files = {BurnHex.hex}
}
这个文件需要注意的有两个地方,一是第一行的要与待烧写的.out文件名相同,如现在是BurnOut.out;二是files = {BurnHex.hex}中的名字即为生成的.hex文件的名字。
2)在CCS下打开FBTC工程,连接DSP,编译链接生成FBTC.out;
3)打开FlashBurn.exe,新建一个.cdd文件,这里会出现一个界面,如下图:
需要添加三个文件:
a)Conversion Cmd就添加前面使用的BurnCmd.cmd
b)File To Burn就添加前面生成的BurnHex.hex
c)FBTC Program File就添加FBTC工程编译链接生成的FBTC.out(FBTC的存放目录可任意,只需在这一步添加文件时找到其FBTC.out文件添加即可)
d)其它的不用管,最后保存.cdd,存储名字任意。
然后执行三个命令:
a)Program——Download FBTC
如果这一步执行成功,FashBurn.exe界面的Not Connected将变为Connected,并且Flash Physical那一行也会自动填好数据
b) Program——Erase Flash
执行这一步时会有进度条,可能需要反复执行几次,反正我执行了很多次才成功的
c)Program——Program Flash
这就是烧写程序了,慢慢等着吧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低版本的FBTC程序可能只支持低版本的CCS,比如我使用的只支持CCS2.2,高版本的会出错。
上面的各种命名只要相互一致就行……
仅以此做为一个笔记,过段时间还要调试FLASH烧写,到时应该会有新的体会,到时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