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基于stm8s207如何使用I2C控制16x2的字符屏?

楼主:
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mcu带硬件I2C的话的用mcu的,没有的话用软件模拟I2C也很简单。
类似的程序很多,自己找吧。

网友B:
先确定硬件连接关系。尽量用硬件i2c的引脚。要是用硬件i2c的功能,就把i2c初始化先调通。 也可以模拟。
认真看屏的协议。帧结构啥的。按照协议。进行收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带硬件I2C的话的用mcu的,没有的话用软件模拟I2C也很简单。
类似的程序很多,自己找吧。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硬件连接关系。尽量用硬件i2c的引脚。要是用硬件i2c的功能,就把i2c初始化先调通。 也可以模拟。
认 ...

屏幕型号是st7031i  1602的字符屏,老哥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型号是st7031i  1602的字符屏,老哥可以详细一点吗?

根据驱动芯片的型号,找到手册。这个经典的型号,参考程序应该好找吧。硬件连接,协议接口部分。就那么几根线。供电啥的其他引脚,资料里会说明参数。搭好硬件。就分析协议了。具体的分析过程,你就得花些时间,踏下心来弄。通信过程清楚了。就按照这个思路写程序。注意时序把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