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应用研究之二

楼主:
光伏应用研究之二
长寿命免维护高层建筑信号灯
城市中的高层建筑必须安装信号指示灯,以免飞行器夜间飞行时与建筑发生撞击。现在的信号指示灯有的寿命短,有的是用市电,一旦损坏,需要人工更换,十分不便。发生停电,备用电池损坏,也需人工维护。本人设计的长寿命免维护高层建筑信号指示灯有以下优点:
1 使用太阳能光伏电池供电,完全不用市电,不用考虑电费。
2 寿命长,十年内免维护,实际可以用20年。
3 采用超高亮发光二极管作信号指示,信号指示醒目,寿命长免换灯泡。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zhang2017yi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这几个应用靠谱,可以
已经在大量使用。
现在供电部门的高压线上的高压告警指示灯就用太阳能电池
建筑工地的围栏上的闪烁太阳能信号灯,确实是太阳能电池,,

网友A:
早有这样的商品在销售,市电+太阳能+后备电池的供能结构。至于十年、二十年免维护,做不到,太阳能电池板的寿命不够,还有积尘清洗等问题。另外,目前的LED无法作为长寿信号灯光源,尤其是楼主说的建筑标高指示灯,亮度不够,寿命也不够。
楼主别闭门造车了,先了解一下技术都发展到什么地步,市场上有什么产品,别人都在琢磨什么。别说技术实力不足的人了,就是资深高手,没有足够的积累,仅凭短时间的“拍脑袋”也折腾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B:
这个路灯上面就是这么搞的。路灯很多都用光伏发电。 发正政府也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应用靠谱,可以
已经在大量使用。
现在供电部门的高压线上的高压告警指示灯就用太阳能电池
建筑工 ...

确实,我没有参与社会实践,不知道供电部门的高压线上的高压告警指示灯就用太阳能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路灯上面就是这么搞的。路灯很多都用光伏发电。 发正政府也支持。

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早有这样的商品在销售,市电+太阳能+后备电池的供能结构。至于十年、二十年免维护,做不到,太阳能电池板的 ...

十年、二十年免维护,做不到?因为他们和我的设计不一样啊!我的能够做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早有这样的商品在销售,市电+太阳能+后备电池的供能结构。至于十年、二十年免维护,做不到,太阳能电池板的 ...

不能普通电子商品安装一块太阳能电池,就可以称为太阳能商品的。要考虑多少天没有阳光照射的情况下,商品能运行多长时间。还要考虑存储电源容量,寿命等等。理想的太阳能商品能够全年运行,不需要人工添加更换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能普通电子商品安装一块太阳能电池,就可以称为太阳能商品的。要考虑多少天没有阳光照射的情况下,商品 ...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别人就没考虑到,都是“普通电子商品安装一块太阳能电池”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别人就没考虑到,都是“普通电子商品安装一块太阳能电池”呢?

我购买过啊,你没有购买过,就反驳我,语言是犀利,口才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十年、二十年免维护,做不到?因为他们和我的设计不一样啊!我的能够做到啊!

能做到是需要有证据的,你的MTBF数据是怎么取得的?或者说有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做到是需要有证据的,你的MTBF数据是怎么取得的?或者说有么?

现在没有资金,仅仅是理论上可行!如我的科研资金归还,不出2年就可以看到成功的新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做到是需要有证据的,你的MTBF数据是怎么取得的?或者说有么?

MTBF-MTBF,即平均无故障时间,英文全称是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是衡量一个产品(尤其是电器产品)的可靠性指标。单位为小时。第一,LED的MTBF数据是已知的,可以用十年以上。第二,电池寿命也是已知的,这你也承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购买过啊,你没有购买过,就反驳我,语言是犀利,口才不错!

你购买过防撞信号灯?就算是,不知你花了多少钱?从逻辑上讲,只有你买遍当今世界上所有型号的防撞信号灯,并且发现所有这些信号灯都是如你所说,那这些信号灯是“普通电子商品安装一块太阳能电池”的说法才能成立。事实上,太阳能供电的电子产品都要有专门的适应性设计,这是电子工程师该知道的技术常识,不用购买就应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没有资金,仅仅是理论上可行!如我的科研资金归还,不出2年就可以看到成功的新产品!

如果你真有能力,建议你去找份开发工程师的工作,这在成都也不难找。能在工作岗位上做到优秀,何愁没有“科研资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TBF-MTBF,即平均无故障时间,英文全称是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是衡量一个产品(尤其是电器产品)的 ...

LED有很多种,超高亮的工作寿命远不到10年,自己去看器件手册。注意,防撞信号灯可是长亮的,照度低于规定值就必须亮。电池寿命包括太阳能电池、蓄电池也同样。而且,LED和电池本身的MTBF可不是产品的MTBF,研发高可靠产品可是有专门的套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ED有很多种,超高亮的工作寿命远不到10年,自己去看器件手册。注意,防撞信号灯可是长亮的,照度低于规 ...

高层建筑防撞信号灯可是长亮的?!你是听谁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真有能力,建议你去找份开发工程师的工作,这在成都也不难找。能在工作岗位上做到优秀,何愁没有“ ...

我自己有自己的资金,这不是变相要我放弃自己的财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层建筑防撞信号灯可是长亮的?!你是听谁说的?

这里的“长亮”指在指示工作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有自己的资金,这不是变相要我放弃自己的财产?

挨得上么?找份工作就是放弃自己的财产?太可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