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效应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看到TI的一个三相逆变器设计资料中,关于有源米勒钳位的设计
这是一段原话
“开关IGBT过程中,位移电流流经IGBT的GE极电容,使其栅极电压上升,可能让器件误导通
原因是,当逆变器的上管导通时,下管的电压会以较高的dv/dt上升,IGBT的反向传输电容与输入电容之比增加
会增加米勒效应,噪声会从集电极耦合到栅极,此操作会在下管栅极引入电流,会使下管误导通”

【1】自己查了一下米勒效应,是说在反相放大电路中,输入输出之间的分布电容或者寄生电容由于放大器的方法作用,
其等效到输入端的电容值会扩大1+k倍,k是增益。那么米勒效应和上面说的IGBT的正方向电容怎么联系上?
【2】位移电流是如何而来,因为突然说到位移电流,有点懵?
【3】上管导通时,为什么下管的dv/dt会变高,下管不是关闭的吗?
【4】电容比增加,噪声从集电极耦合到栅极?电容不是去耦吗?

网友:
米勒效应,或者说米勒电容,是个相当古老,又比较复杂的问题。
说古老,因为米勒效应是在1920年提出的。那可是商业化生产真空管的第二年。别说晶体管,就连四极五极真空管还没有发明出来,更何况FET和IGBT。
说复杂,因为米勒效应牵涉到《电路分析》,学电子技术专业的学生,往往《电路分析》的基础不足,解释米勒效应要从交流电路讲起,比较冗长。
这不是一篇帖子能够讲清楚的。
待有时间,或许我会另发一篇关于米勒效应的帖子。

网友:
米勒钳位技术一般是要有外加三极管电路的,主要是让使门极和发射极之间发生短路,流经米勒电容的电流将被增加的三极管截断而不会流向输出端,,,,

不知道楼主看的是TI哪段设计资料

网友A:
位移应该指的是下管关断,上管开通时,下管的C跟上管的E连接点的电位变化。位移电流来自于IGBT寄生电容在电位变化时的电流。dv/dt不是开通的时候才有的,上管开通,下管即使关断也同样承受着上管开通时的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勒效应,或者说米勒电容,是个相当古老,又比较复杂的问题。
说古老,因为米勒效应是在1920年提出的。那 ...

呵呵,看来每个论坛都有一个长者级别的大神
期待这篇米勒效应的帖子问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移应该指的是下管关断,上管开通时,下管的C跟上管的E连接点的电位变化。位移电流来自于IGBT寄生电容在电 ...

“上管开通,下管即使关断也同样承受着上管开通时的电压变化”

正是。完全正确。

网友C:
关于米勒效应是个让驱动头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米勒效应是个让驱动头疼的问题!

不头疼,终究会是被解决的
一起加油  come on!

网友:
期待这篇米勒效应的帖子问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米勒效应,或者说米勒电容,是个相当古老,又比较复杂的问题。
说古老,因为米勒效应是在1920年提出的。那 ...

早上好,您说要开一帖专门说道说道米勒效应的,有开帖吗?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早上好,您说要开一帖专门说道说道米勒效应的,有开帖吗?呵

Sorry!请稍候。这样一篇帖子,不是一两天之内可以完成的,尤其是需要画若干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rry!请稍候。这样一篇帖子,不是一两天之内可以完成的,尤其是需要画若干图片。

好,期待这旷日持久的好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上好,您说要开一帖专门说道说道米勒效应的,有开帖吗?呵

链接在这里: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18256-4-1.html

网友:
米勒效应,或者说米勒电容,是个相当古老,又比较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