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INA仿真,功放输出电流和电源电流怎么差那么大?

楼主:
电路图如图所示,功放为OPA544,电源±12V
同向输入端输入4V,增益G=+1.5,输出电压6V,负载R=3Ω,因此输出电流=2A,负载上的功率有12W左右

但是仿真出来看到正负电源线上只有4.2mA左右的电流,为何电流这么小?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看,主要功率由±12V电源输入,这功率也不平衡啊?

网友:
仿真不真而已。

网友:
对于初学者,仿真顶多可以用于加深对电路原理的理解,但无法代替动手实践。仅靠仿真,无法成为合格的工程师。

网友A:
4.2mA是运放的从电源“吸收”的电流。对应datasheet中的静态电流(Quiescent Current,一般datasheet中会给出)。而2A是负载电流,这个值跟负载有关。题中的4.2mA和2A没啥关系。4.2mA*12v+2A*12V=电源供给的总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mA是运放的从电源“吸收”的电流。对应datasheet中的静态电流(Quiescent Current,一般datasheet中会给 ...

不是很明白,
那我在设计电源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芯片本身的功率和负载的最大功率,
运放的功率来自于电源,大致等于输出电流Io x 输出级Vce,电流就是来自于预防的电源,运放只有这一对电源引脚
照您的意思,在布板的时候,不需要将运放电源引脚走线画的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