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按键和松手都响铃

楼主:
想让按键和松手都响铃,低电平有效,这段程序哪里有问题

网友:
BUZ =1;
while(1)
{
    if((0 == key1)||(0 ==key2)){BUZ =0;delay_ms(500);BUZ=0;}
}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Z =1;
while(1)
{
    if((0 == key1)||(0 ==key2)){BUZ =0;delay_ms(500);BUZ=0;}
}
试试。

...

谢谢,不行啊,你的这个是按下去就一直响,松手就不响了,
我是想让按键时响0.5秒,松手后响0.5秒,就是只要有电平变化,蜂鸣器就响一下

网友:
BUZ =1;
while(1)
{
    if((0 == key1)||(0 ==key2))
   {
      BUZ =0;delay_ms(500);BUZ=1;delay_ms(500);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UZ =1;
while(1)
{
    if((0 == key1)||(0 ==key2))
   {
      BUZ =0;delay_ms(500);BUZ=1;delay ...

这个是按下去之后响0.5s,停0.5s,再响0.5s,再听0.5s一直循环。松开不响
我是想让按下响0.5s就停,松开响0.5s就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按下去之后响0.5s,停0.5s,再响0.5s,再听0.5s一直循环。松开不响
我是想让按下响0.5s就停,松开 ...

你自己再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再改下。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样检测电平变化,只要检测到电平变化就响
第二个是响了怎么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样检测电平变化,只要检测到电平变化就响
第二个是响了怎么停下

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啊

网友A: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us=1;
BUZ =1;
while(1)
{
   switch(status)
  {
       case 1:
            if((0 == key1)||(0 ==key2))
                status =2;
           break;
      case 2:
          BUZ =0;delay_ms(500);BUZ=1;
          status =3;
          break;
      case 3:
            if(!((0 == key1)||(0 ==key2)))
                status =4;
           break;
      case 4:
               BUZ =0;delay_ms(500);BUZ=1;
          status =1;
          break;
      default:          status =1;
          break;
   }
}

再不能满足要求你可以照上面稍微改下。上面用状态控制你是在准备接受按下状态还是准备松手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us=1;
BUZ =1;
while(1)
{
   switch(status)
  {
       case 1:
      ...

可以了,谢谢

网友:
初学最好先画流程图

网友C:
要想电平转换的时候响可以使用中断触发;另外感觉你基础并不好,不然不会写出那种判断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想电平转换的时候响可以使用中断触发;另外感觉你基础并不好,不然不会写出那种判断语句

是的,不太会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