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学习-素数练习

楼主:
进入第四天学习,遇到一个练习
请尝试用filter()删除1~100的素数
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素数:百度一下
质数(prime number)又称素数,有无限个。
质数定义为在大于1的自然数中,除了1和它本身以外不再有其他因数。
习惯了C的人,首先也会先用c的方式考虑问题,如果是用c写,如下
k=(int)sqrt(m);
   for(i=2;i<=k;i++)
      if(m%i==0)
         break;
   if(i>k)
       printf("%d 是素数。\n",m);
       printf("%d 不是素数。\n",m);
分析一下,首先是取该数的平方根的int部分赋给K,然后把该数对小于该数的所有数取模,如果有任何一个能整除的就跳出,随后判断i值与k值的大小。如果换做是python,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能,可以先尝试一下。
首先要导入math库,这块,还不太明白,就百度一下。
语法
以下是 sqrt() 方法的语法:
import math

math.sqrt( x )
这是百度的原文,然后照葫芦画瓢,写出了python的代码,如下:
import math
for i in range(2,101):
     k = int(math.sqrt(i))
for n in range(2,101):
     if i%n==0:
            break
     if n>k:
         print i
这是我的第一个python程序,竟然能运行了,太兴奋了,当然练习是要用filter函数,需要继续研究一下filter如何用在素数上
filter() 接收一个函数和一个序列 ,就是需要把上面的程序写成一个函数,然后filter调用函数即可。
def fis_prime(m):
     k= int(math.sqrt(m))
    for n in range(2,101):
         if m%n==0:
            break
   if n>k:
        print m
filter(fis_prime,range(2,101))
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把函数里的for n in range(2,101)这个101换成k+1,会报n未定义错误,
如果增加n= 0后,就没有输出,用print def fis_prime(7)调用,会出现一个None,但是7未打印。
是因为没有加return的原因吗?
又尝试了几种方法,终于解决了,太开心了,
for m in range(2,101):
     k = int(math.sqrt(m))
     f = 0
     for i in range(2,k+1):
           if m%i==0:
                f = 1
                break
     if f == 0:
          print m
如上,加个标志变量即可。
def fis_prime(m):
     if m == 1:
          return
     k = int(math.sqrt(m))
     f= 0
     for n in range(2,k+1):
          if m%n==0:
               f = 1
               break
     if f==0:
          print m
filter(fis_prime,range(1,101))

                                                                                                发帖与2017年12月21日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tar_6666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格式都乱了。

网友:
好的,我整理一下,谢谢提醒

网友:
推荐使用markdown来写,发帖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开始有Python进入到电子了。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