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6 画4层板 中间內电层 电源地 需要额外连接吗

楼主:
在画4层板时,,增加內电层,,NET选择是地后,还需要额外操作使这一层和电源地连接起来吗?

网友:
地层,这样有绿色十字,就表示已经连接到这一地层了吗

网友A:
內电层设置有地层后,当相同的网络的管脚或有过孔时,会自动和该层相连,不同的网络不会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內电层设置有地层后,当相同的网络的管脚或有过孔时,会自动和该层相连,不同的网络不会相连的。

哦哦。知道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