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测量距离的问题

楼主:
我用AD画PCB,按CTRL+M测量距离,出现十字。可是测得时候,
两个十字之间没有连线,看不清楚线是直的还是斜的。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额。。那要看你测得是什么了,这个功能测的是两点的距离的,就是直接连接这两个点的距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那要看你测得是什么了,这个功能测的是两点的距离的,就是直接连接这两个点的距离啊。

正常情况下有一根线,可以看那根线是直的还是斜的。
可是没有那根线

网友:
是否是捕捉设置有问题,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网友:
如果不是线的端点,我测出来的也是歪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等答案!!!
祝双旦快乐,2018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