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最近淘到1颗LM333K产品,看着LM333K的原理图简单,决定进行搭个小电路来测下输出电压,按照规格书的电路来测,输入给-15V 给IN脚输出加个10UF的电解电容。但是发现输出电压就没有所要的-1.225*2= -2.45 V 与 -1.275*2=-2.55V,
R1=R2=120ohm,也检查了脚位没有问题,百思不得奇解,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小弟到底那里焊错了?
谢谢。

网友:
看器件手册,注意引脚是否用对。

网友:
输出是多少呀?

网友A:
这种封装的输入,输出和ADJ要连接正确

网友:
输入给-15V,输出也是-15V ,ADJ脚也出-14.8V左右。
脚位我已经确实很多次了,没有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封装的输入,输出和ADJ要连接正确

是正确的。没有错。

网友:
如果你接线没错,那说明器件有问题,是坏的。

网友:
不过实在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焊接,用笨办法检查,断开电源拿万用表电阻档或二极管档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封装的输入,输出和ADJ要连接正确

淘宝的估计是拆机货
换一个

网友:
楼主怎么两个输出,第一个对,第二个从哪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