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导航软件的实用化

楼主:
手机导航软件的实用化,现在手机可以安装GPS导航软件,使手机导航成为可能。但这样有缺陷,需要手机网络(耗流量),而且不安全(可以通过手机定位机主位置)。三年前,我完成了导航软件的改进(或者叫修改),可以在没有手机网络的情况下,实现定位,用于需要位置保密的客户。当然,也可用于在无手机网络下的定位,如户外越野运动。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zhang2017yi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用诺基亚塞班系统手机的时候,因为没有wifi,就把所有地图的图库提前下载到手机里这样就不用联网了,手机GPS信号是通过内置的GPS模块接收与手机信号本身没关系吧

网友B:
祝福楼主双旦节快乐。技术越来越好。有离网底图,把GPS定位功能打开,即使没有网络,也可以定位的吧。

网友C:
祝福楼主节日快乐!新年快到了,祝大家新年新气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祝福楼主节日快乐!新年快到了,祝大家新年新气象!

也祝你节日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祝福楼主双旦节快乐。技术越来越好。有离网底图,把GPS定位功能打开,即使没有网络,也可以定位的吧。

对啊!下载离线地图,把GPS定位功能打开,即使没有手机网络,也可以定位的。当然要修改一下,如果没有改,还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诺基亚塞班系统手机的时候,因为没有wifi,就把所有地图的图库提前下载到手机里这样就不用联网了,手机GP ...

用诺基亚塞班系统手机我没有用过,可能还是要手机网络的

网友D:
手机GPS模块必须联网才能使用么?记得很早以前应该是零几年(还没有奔4电脑的时候)用的奔迈PDA没有任何网络也可以用GPS定位呀  应该没记错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机GPS模块必须联网才能使用么?记得很早以前应该是零几年(还没有奔4电脑的时候)用的奔迈PDA没有任何网 ...

你说的设备可能不需要联网,但你用手机安装的地图软件试一下,关闭数据网络的情况下能否运行?我试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都不行!只有我修改后的软件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GPS模块必须联网才能使用么?记得很早以前应该是零几年(还没有奔4电脑的时候)用的奔迈PDA没有任何网 ...

军用gps不需联网,

网友F:
楼主大神!祝楼主新的一年事业更上一层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设备可能不需要联网,但你用手机安装的地图软件试一下,关闭数据网络的情况下能否运行?我试过,百 ...

不是呀!开飞行模式没有网络吧  WIFI也是关闭的图片顶端看的出来一样定位准确!不要说我是之前有网络已经定位了的   刚刚才到的办公室   并且手机今天导航出去200多公里

网友D:
这个当然的  军用GPS使用北斗定位 网络的定位差得远

网友G:
呃...楼主在说什么?十年前第一次用带GPS的手机就可以在没有网络的时候定位了啊
网络辅助定位只是近几年新增的功能,利用手机蜂窝网络辅助定位
或者楼主说的是通过联网更新星图提高定位速度?这也不是必须的,即使没有网络也只是定位慢一点而已

本身GPS和手机网络就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系统,任何带有硬件GPS功能的手机都可以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单纯靠GPS模块完成搜星和定位,即使没有离线地图也可以计算出当前的经纬度、海拔、运动方向、速度这些参数

只是说有了网络可以加快定位速度,或者靠蜂窝网络辅助定位可以在没有GPS信号的时候提供大致的定位

不知道楼主研究了个什么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呃...楼主在说什么?十年前第一次用带GPS的手机就可以在没有网络的时候定位了啊
网络辅助定位只是近几年新 ...

对啊,任何带有硬件GPS功能的手机都可以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单纯靠GPS模块完成搜星和定位,理论是这样,可是断了手机网络,百度地图就没法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当然的  军用GPS使用北斗定位 网络的定位差得远

军用GPS不一定是北斗定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呀!开飞行模式没有网络吧  WIFI也是关闭的图片顶端看的出来一样定位准确!不要说我是之前有网络已经 ...

这是什么地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大神!祝楼主新的一年事业更上一层楼!

好,大家共同致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地图软件?

高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地图软件?

难道你不是把市面上常用的导航软件都测试一下么?随便拿一个出来就说脱离网络GPS无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