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高级点的示波器结果把板子玩儿坏了

楼主:
你问我为啥,我上图自己看吧,不要问我为森么,我只告诫一句,使用仪器有地线要求的一定要接地,一定要接地,一定要注意接地!!!
板子莫名其妙坏了后,我不得其解,偶然看到示波器的接地夹子碰到板子的地,有轻微电火花,然后秒懂。。。。
这是用万用表测试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和开发板的GND之间的交流电压,你没看错,不是表坏,是确实有100多伏

为啥会有这个电压?板子连接者电脑的USB接口,而电脑的电源是开关电源,示波器也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里都有个Y电容,有的童鞋问了,啥是Y电容,我也懒得打字了,下面有个图自己看吧

可怜我辛苦自己焊接的板子,沃勒个槽,
想明白了简单接到铁架子上,这不算良好接地,临时凑合,电压马上下降到5V左右

网友:
好几次胳膊挨着下载器的GND 都有刺痛感

网友:
楼主你们家电源不是三插的嘛

网友:
提前祝楼主双旦节日快乐,祝你以后不会烧板子。示波器电源最好弄个隔离电源,不然你懂得。

网友:
提前祝楼主双旦节日快乐,祝你以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示波器电源最好弄个隔离电源。

网友:
楼主,节日快乐!!

祝板子玩的高兴!!

网友:
实验室电源一定要用三眼插座接地,那根接地线甚至比电源线还重要!

网友:
昨天碰到同样问题,幸好是手先碰到被电了一下,马上换了个插头。不过还是祝楼主双旦节日快乐,祝你以后不会烧板子。

网友:
祝楼主节日快乐。。再也不烧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前祝楼主双旦节日快乐,祝你以后不会烧板子。示波器电源最好弄个隔离电源,不然你懂得。

说的在理,我也曾遇到过类是情况。

网友:
幸好坏的是板子不是示波器,看你这板子也不是很贵的,损失不算太大

网友:
实验室示波器必备隔离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在理,我也曾遇到过类是情况。

多么痛的领悟,我以前也烧过,后来把电源线拨开,加了一个隔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