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和半桥的问题

楼主:
6芯积分
【不懂就问】
图中的推挽电路,
在当基极的电平时高的时候,上管9013开通,下管9012关断明白
当基极电平低时,上管不通,下管9012的b极虽然是低电平,自己不明白的是,下管9012的E极没有电压,怎么导通下管呢?

另外就是
推挽和半桥的区别,说是推挽的三极管工作在线性区,半桥在开关状态
那么如何控制三极管工作的状态呢?是通过模拟量直接还是怎么样?

网友A:
注意图中MOS管门极对地具有电容(包括某帖提到的米勒电容),此电容电原理图里面是不会画出来的。在上管导通时,该电容已经充电,上管关断时,使下管导通的,一是下管的基极电流(通过光耦),二是MOS管门极对地的已经充电的电容(作为下管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图中MOS管门极对地具有电容(包括某帖提到的米勒电容),此电容电原理图里面是不会画出来的。在上管导通 ...

谢,我打了个草图,有追问
【1】你说的下管mos门极对地有一个电容C1,是指的米勒电容?记得米勒电容是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应该是GE间的C2,不就矛盾了?
【2】上管截止,下管导通时,你说C1已经充电了,这个充电电路是怎么流的?而且还是下管CE极的电源,是C1中的电能通过C2流到下管的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我打了个草图,有追问
【1】你说的下管mos门极对地有一个电容C1,是指的米勒电容?记得米勒电容是输 ...

我说的是:“图中MOS管门极对地具有电容”。即图中红色所示电容。
此电容包括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发布电容、门极与漏极之间电容、米勒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