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输出PWM的问题

楼主:
用TL494产生PWM,但是输出的pwm的高低电平有问题,高电平是5V,但是低电平却不是0V,输出低电平有700mV左右,这让我不得不在输出加上74HC14对波形进行整形,理想情况下输出的PWM低电平是零,实际上对着内部结构图看,输出不可能为零,三极管导通多少会有一些电阻,使得输出不能为零,但是也不至于有700mV这么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怎样减小这个700mV

网友:
“三极管导通多少会有一些电阻,使得输出不能为零,但是也不至于有700mV这么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怎样减小这个700mV”

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