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6x学习笔记之TI官方读BMP程序

楼主:
TI可以说是很厚道的一家芯片公司,大量的代码和文档给大家学习深入带来了很大方便,但也正因为资料繁多,新手往往不知从何下手。现在提供几个在线学习的网站,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在这几个网站得到解决。
首先推荐TI wiki几乎所有的文档都可以通过这里一一找到,网址:http://processors.wiki.ti.com/
其次是德州仪器在线支持社区,可以在上面提问和搜索你遇到的问题,一般提问在1-2个工作日会有TI的支持工程师解答,在此提一下,这里有很多TI支持发出来的源代码可以用于学习,网址:http://www.deyisupport.com/
最后是TI的英文帮助社区--TI E2E Community,英文比较好的朋友,在此提问会得到更专业的回答,网址:http://e2e.ti.com/
好了,现在进入今天的主题,TI官方提供的源代码---读BMP图像。
可以从多核开发套件的图像处理demo文件夹C:\ti\mcsdk_2_01_02_06\demos\image_processing中导入工程,读BMP图像主要是两个文件mcip_bmp_utils.c和mcip_bmp_utils.h,我的代码也是“拿来主义”,大部分与TI源代码相同,只修改部分,以适用自己的需求,期间对代码进行了详细注释,大家可以参考下,理清思路。
分析程序首先从mcip_bmp_utils.h开始,贴出BMP图像文件头定义,可以参考本博客---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分类中----BMP文件结构,即可了解。它对文件头结构体做了很好的划分,分别后续操作。觉得做得最科学的是它设计了一个原始图像数据的结构体raw_image_data_t,这个做法开始我还不太理解,后来发现,有了它可以将文件的获取和文件解码松耦合,使得原始数据可以从通过任何形式进行获取,例如,TCP、摄像头、文件系统中的原始数据,提高了读BMP图像程序模块的通用性,不仅仅限于在CCS进行软仿,而且可以脱离PC机通过TCP、摄像头之类的方式获取原始图像数据,然后进行BMP图像解码。
[cpp] view plain copy
  • #ifndef BMP_UTILS_H
  • #define BMP_UTILS_H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
  • /* 位图文件头结构体 */
  • /****************************************************************************/
  • #ifdef _HOST_BUILD
  • #pragma pack(1)
  • #endif
  • typedef struct bmpfile_signature {
  • uint8_t signature[2]; /* Signature - 'BM' */
  • } bmpfile_signature_t;
  • typedef struct bmpfile_header {
  • uint32_t file_size; /* BMP图像文件的大小 */
  • uint16_t reserved1;
  • uint16_t reserved2;
  • uint32_t bitmap_offset; /* BMP图像数据的偏移地址 */
  • } bmpfile_header_t;
  • typedef struct bmpfile_dib_header {
  • uint32_t header_size; /* 本结构的大小 */
  • int32_t image_width; /* 位图的宽度 */
  • int32_t image_height; /* 位图的高度 */
  • uint16_t number_of_planes; /* Number of planes */
  • uint16_t bits_per_pixel; /* 每个像素的位数 */
  • uint32_t compression_type;/* 压缩类型 */
  • uint32_t image_size; /* 表示位图数据区域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
  • int32_t horizontal_resolution; /* 水平分辨率,单位像素/m */
  • int32_t vertical_resolution; /* 垂直分辨率,单位像素/m */
  • uint32_t number_of_colors; /* BMP图像使用的颜色,0表示使用全部颜色,对于256色位图来说,此值为100h=256 */
  • uint32_t important_color_count; /* Important color count */
  • } bmpfile_dib_header_t;
  • typedef struct bmp_header {
  • bmpfile_signature_t signature;
  • bmpfile_header_t file;
  • bmpfile_dib_header_t dib;
  • } bmp_header_t;
  • /****************************************************************************/
  • /* 位图RGB调色板入口结构体 */
  • /****************************************************************************/
  • typedef struct {
  • uint8_t red;
  • uint8_t green;
  • uint8_t blue;
  • uint8_t reserved;
  • } bmp_color_table_t;
  • typedef enum {
  • BMP_RGB = 0,
  • BMP_RLE8,
  • BMP_RLE4,
  • BMP_BITFIELDS,
  • BMP_JPEG,
  • BMP_PNG
  • } bmp_compression_method_e;
  • /* 原始图像数据,需要解码
  • */
  • typedef struct raw_image_data {
  • uint8_t * data;
  • uint32_t length;
  • } raw_image_data_t;
接下来是函数外部声明 [cpp] view plain copy
  • /*****************************************************************************/
  • /**
  • * Created on: 2015-11-9
  • * Author: HeWu
  • * 这个函数用于从文件系统中读取文件的元素数据,
  • * 参数说明:const char *_fname文件名
  • * const char *_mode读写模式
  • * 返回类型:raw_image_data_t(整个原始文件的字节数据,以及字节长度)
  • * */
  • /*****************************************************************************/
  • extern raw_image_data_t get_raw_image_data_from_file(const char *_fname, const char *_mode);
  • /*****************************************************************************/
  • /**
  • * Created on: 2015-11-9
  • * Author: HeWu
  • * 这个函数用于从raw data转换到bmp结构体,
  • * 参数说明:raw_image_data_t * p_input_image图像原始字节数据
  • * unsigned char * p_output_pixel_array图像的像素信息,用于后续处理
  • * 返回:raw_image_data_t结构体
  • * */
  • /*****************************************************************************/
  • extern int raw_data_cvt_bmp_pixels(raw_image_data_t * p_input_image,unsigned char * p_output_pixel_array);
  • /*****************************************************************************/
  • /* *
  • * 函数功能:这个函数BMP文件中读取文件头信息。
  • * 说明:函数对文件做了一些初步的检查。
  • * 如果读取文件成功返回0;
  • * 如果读取文件失败或检查失败,返回负数。
  • */
  • /*****************************************************************************/
  • extern int bmp_read_header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bmp_header_t * hdr);
  • /*****************************************************************************/
  • /* *
  • * 函数说明:读取调色板。这个函数用的比较少,调色板是单色、16色和256色图像文件特有。
  • *
  • */
  • /*****************************************************************************/
  • extern int bmp_read_colormap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bmp_header_t * hdr,
  • bmp_color_table_t * color_table);
  • /*****************************************************************************/
  • /* *
  • * 函数功能:读取图像(像素值),需要计算像素占用字节数。
  • * 参数说明:raw_image_data_t * image,待解码数据
  • * bmp_header_t * hdr, 文件头
  • * uint8_t * pixel_array_rgb,用于返回的像素值指针,后续图像算法就是对它进行了
  • */
  • extern int bmp_read_image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bmp_header_t * hdr, uint8_t * pixel_array_rgb);
  • /*****************************************************************************/
  • /* *
  • * 函数功能:通过BMP图像,创建并将像素值保存为灰度图像。
  • * 参数说明:raw_image_data_t * image,保存结果
  • * uint8_t * pixel_array,像素值指针
  • */
  • /*****************************************************************************/
  • extern int bmp_write_gray_bmpfile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uint8_t * pixel_array,
  • uint32_t width, uint32_t height);
  • /*****************************************************************************/
  • /*
  • * 函数功能:获取灰度BMP图的文件大小
  • */
  • /*****************************************************************************/
  • extern uint32_t bmp_get_gray_bmpfile_size (uint32_t width, uint32_t height);
  • #endif /*BMP_UTILS_H*/
对一下两个函数稍作解释,[cpp] view plain copy
  • extern raw_image_data_t get_raw_image_data_from_file(const char *_fname, const char *_mode);
[cpp] view plain copy
  • extern int raw_data_cvt_bmp_pixels(raw_image_data_t * p_input_image,unsigned char * p_output_pixel_array);
这两个函数本身不应该放在这个读bmp模块中,这是直接写来,第一个是从文件系统中获取原始图像数据(也可以从其他途径获取),第二个是将原始图像解码成像素数组(读取BMP图像的完整先bmp_read_header()函数和后bmp_read_image()函数)。
下面是mcip_bmp_utils.c函数的实现文件。
[cpp] view plain copy
  • /* ======================================================================== */
  •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 /* */
  • /* ======================================================================== */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mcip_bmp_utils.h"
  • /*#define BMP_UTILS_DEBUG*/
  • /* BMP灰度图像默认文件头*/
  • static bmp_header_t default_grayscale_bmp_header = {
  • {
  • {'B', 'M'} /*signature*/
  • },
  • {
  • 263222, /*file_size*/
  • 0, 0, /*reserved1, reserved2*/
  • 1078 /*bitmap_offset*/
  • },
  • {
  • 40, /*header_size*/
  • 512, /*width*/
  • 512, /*height*/
  • 1, /*nplanes*/
  • 8, /*bitspp*/
  • 0, /*compress_type*/
  • 262144, /*bmp_bytesz*/
  • 0, /*hres*/
  • 0, /*vres*/
  • 256, /*ncolors*/
  • 0 /*nimpcolors*/
  • }
  • };
  • /*****************************************************************************/
  • /**
  • * Created on: 2015-11-9
  • * Author: HeWu
  • * 这个函数用于从文件系统中读取文件的元素数据,
  • * 返回类型包括整个文件的字节数据,以及字节长度
  • * */
  • /*****************************************************************************/
  • raw_image_data_t get_raw_image_data_from_file(const char *_fname, const char *_mode)
  • {
  • Error_Block eb;
  • Error_init(&eb);
  • FILE * fpr = 0;
  • raw_image_data_t raw_image = {0, 0};
  • uint32_t read_length = 0;
  • int ret_val = 0;
  • fpr = fopen(_fname, _mode);
  • if(!fpr) {
  • printf("Unable to open image file %s\n", _fname);
  • }
  • fseek(fpr, 0, SEEK_END);
  • raw_image.length = ftell(fpr);
  • fseek(fpr, 0, SEEK_SET);
  • /**
  • * 之所以用这个Memory_alloc(),而不用malloc(),
  • * 是为了放置内存碎片化,还是用TI提供的函数咯
  • * */
  • raw_image.data = (uint8_t*)Memory_alloc(NULL,raw_image.length,0,&eb);
  • if(!raw_image.data) {
  • printf("Unable allocate buffer for raw image file read (%s)\n", _fname);
  • }
  • //fread()返回的是已读取的字节数,ret_val用于指针移动和检查
  • do {
  • ret_val = fread(raw_image.data + read_length, 1, raw_image.length - read_length, fpr);
  • if (!ret_val) {
  • printf("Unable read the raw image file %s\n", _fname);
  • }
  • read_length += ret_val;
  • } while (read_length < raw_image.length);
  • return raw_image;//返回原始图像数据
  • }
  • /*****************************************************************************/
  • /**
  • * Created on: 2015-11-9
  • * Author: HeWu
  • * 这个函数用于从raw data转换到bmp结构体,
  • * 返回类型包括像素数据指针
  • * */
  • /*****************************************************************************/
  • extern int raw_data_cvt_bmp_pixels(raw_image_data_t * p_input_image,unsigned char * p_output_pixel_array)
  • {
  • Error_Block eb;
  • Error_init(&eb);
  • bmp_color_table_t * p_color_table = 0;
  • bmp_header_t bmp_header;
  • uint8_t * pixel_array_rgb = 0;
  • int color_table_size,pixel_array_rgb_size;
  • int pixel_size, row_width;
  • int i, j, ret_val = 0;
  • if ((p_input_image == 0) || (p_input_image->length == 0) || (p_input_image->data == 0)) {
  • printf("Invalid BMP image data\n");
  • ret_val = -1;
  • return ret_val;
  • }
  • if (bmp_read_header(p_input_image, &bmp_header) < 0) {
  • printf("Error in reading header\n");
  • ret_val = -1;
  • return ret_val;
  • }
  • pixel_size = bmp_header.dib.bits_per_pixel / 8;//一个像素的字节数
  • row_width = bmp_header.dib.image_width * pixel_size;//一行的字节数
  • /*读调色板,现在很多bmp图像都没有调色板,可以忽略这一部分*/
  • if (bmp_header.dib.number_of_colors) {
  • /* Color table present */
  • color_table_size =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bmp_header.dib.number_of_colors;
  • p_color_table = (bmp_color_table_t *)Memory_alloc(NULL,color_table_size,0,&eb);
  • if(!p_color_table) {
  • printf("Can't allocate memory for color table\n");
  • ret_val = -1;
  • return ret_val;
  • }
  • if (bmp_read_colormap(p_input_image, &bmp_header, p_color_table) < 0) {
  • printf("Error in reading color map\n");
  • ret_val = -1;
  • return ret_val;
  • }
  • }
  • /* 读像素数据 ,直接由第二个参数传入指针,不用在此分配内存*/
  • if (bmp_read_image (p_input_image, &bmp_header, p_output_pixel_array) < 0) {
  • printf("Error in reading pixel image\n");
  • ret_val = -1;
  • return ret_val;
  • }
  • }
  • /****************************************************************************/
  • /* 读BMP信息头 */
  • /****************************************************************************/
  • int bmp_read_header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bmp_header_t * hdr)
  • {
  • /*如果文件头结构体大于原始图像数据大小,则是无效图像*/
  • if (image->length <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sizeof(bmpfile_dib_header_t)) {
  • printf ("Insufficient Image Buffer Length %d\n", image->length);
  • return -1;
  • }
  • /*将原始图像数据解码到三个BMP文件头结构体*/
  • memcpy(&(hdr->signature), image->data,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memcpy(&(hdr->file), image->data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memcpy(&(hdr->dib), image->data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sizeof(bmpfile_dib_header_t));
  • /*做一些检查,自己看英文咯*/
  • if((hdr->signature.signature[0] != 'B') || (hdr->signature.signature[1] != 'M')) {
  • printf("Incorrect MAGIC number 0x%x 0x%x\n", hdr->signature.signature[0], hdr->signature.signature[1]);
  • return -1;
  • }
  • if((hdr->dib.bits_per_pixel != 8) && (hdr->dib.bits_per_pixel != 24)) {
  • printf("Only 8 or 24 bits per pixel supported, the image bpp is %d\n", hdr->dib.bits_per_pixel);
  • return -1;
  • }
  • if(hdr->dib.compression_type != BMP_RGB) {
  • printf("Need a RGB type image, the image type is %d\n", hdr->dib.compression_type);
  • return -1;
  • }
  • return 0;
  • }
  • /****************************************************************************/
  • /* 读BMP调色板 */
  • /****************************************************************************/
  • int bmp_read_colormap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bmp_header_t * hdr,
  • bmp_color_table_t * color_table)
  • {
  • int index;
  • if(hdr->dib.number_of_colors == 0) {
  • printf("Color table can't be read, ncolors = %d\n",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return -1;
  • }
  • index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hdr->dib.header_size;
  • memcpy(color_table, image->data + index,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if BMP_UTILS_DEBUG
  • {
  • int i;
  • printf("Color Table:\nindex:\tblue\tgreen\tred\n");
  • for (i = 0; i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i++){
  • printf("%d:\t0x%02x\t0x%02x\t0x%02x\n",
  • i, color_table.blue, color_table.green, color_table.red);
  • }
  • }
  • #endif
  • return 0;
  • }
  • /****************************************************************************/
  • /* 读取图像(像素值) */
  • /****************************************************************************/
  • int bmp_read_image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bmp_header_t * hdr, uint8_t * pixel_array_rgb)
  • {
  • int i;
  • int index;
  • int pixel_size = hdr->dib.bits_per_pixel / 8;//一个像素字节数
  • int row_width = hdr->dib.image_width * pixel_size;//一行字节数
  • int row_width_with_pad = ((row_width) + 3) & (~3);//这里不懂?一下跳四个字节?应该是对齐?
  • for(i = 0; i < hdr->dib.image_height; i++) {
  • /*index从原始图像数据最后一行开始,与bmp结构有关,自己查*/
  • index = hdr->file.bitmap_offset + (row_width_with_pad * (hdr->dib.image_height - i - 1));
  • /*读取row_width个字节,将原始图像数据最后一行当做真实图像pixel_array_rgb像素值的第一行*/
  • memcpy(pixel_array_rgb + (i * row_width), image->data + index, row_width);
  • }
  • return 0;
  • }
  • /****************************************************************************/
  • /* 存储灰度图像到文件中 */
  • /****************************************************************************/
  • int bmp_write_gray_bmpfile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uint8_t * pixel_array,
  • uint32_t width, uint32_t height)
  • {
  • int i;
  • int index = 0;
  • int row_width_with_pad = (width + 3) & (~3);
  • int pad_size = row_width_with_pad - width;
  • bmp_color_table_t * color_table = 0;
  • uint8_t * pad_array = 0;
  • bmp_header_t hdr = default_grayscale_bmp_header;
  • int ret_val = 0;
  • if(pad_size) {
  • pad_array = calloc(pad_size, 1);
  • }
  • hdr.dib.image_height = height;
  • hdr.dib.image_width = width;
  • hdr.dib.image_size = (row_width_with_pad * hdr.dib.image_height);
  • color_table = calloc(sizeof(bmp_color_table_t),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for(i = 0; i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i++) {
  • color_table.blue = i;
  • color_table.green = i;
  • color_table.red = i;
  • }
  • hdr.file.file_size =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 hdr.dib.header_size
  • +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 (row_width_with_pad * hdr.dib.image_height);
  • hdr.file.bitmap_offset =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hdr.dib.header_size
  • +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if (image->length < hdr.file.file_size) {
  • printf("Insufficient image array size %d (expected %d)",
  • image->length, hdr.file.file_size);
  • ret_val = -1;
  • goto close_n_exit;
  • }
  • memcpy(image->data, &hdr.signature,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index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memcpy(image->data + index, &hdr.file,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index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memcpy(image->data + index, &hdr.dib, sizeof(bmpfile_dib_header_t));
  • index += sizeof(bmpfile_dib_header_t);
  • memcpy(image->data + index, color_table,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index +=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for(i = hdr.dib.image_height - 1; i >= 0; i--) {
  • memcpy(image->data + index, pixel_array + (hdr.dib.image_width * i), hdr.dib.image_width);
  • index += hdr.dib.image_width;
  • if (pad_size) {
  • memcpy(image->data + index, pad_array, pad_size);
  • index += pad_size;
  • }
  • }
  • ret_val = 0;
  • close_n_exit:
  • if(color_table) free(color_table);
  • if(pad_array) free(pad_array);
  • return ret_val;
  • }
  • /****************************************************************************/
  • /* 获取灰度图像文件的文件大小 */
  • /****************************************************************************/
  • uint32_t bmp_get_gray_bmpfile_size (uint32_t width, uint32_t height)
  • {
  • int row_width_with_pad = (width + 3) & (~3);
  • /*默认bmp文件头,修改一些信息,返回真实图像文件大小*/
  • bmp_header_t hdr = default_grayscale_bmp_header;
  • return(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 hdr.dib.header_size
  • +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 (row_width_with_pad * height));
  • }
这里就不解释了直接看注释。
需要源代码的朋友,可以留言。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