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6温湿度测量,电子墨水屏显示

楼主:
设计这个这个电子墨水屏的温湿度计还是比较费脑子的
原因是我之前设计好的传感器板子是标准Arduino接口
因为板子的Arduino接口的所有引脚都被电子墨水屏占用了
虽然还有很多剩余的插针没用到
CY8CKIT-062-BLE_Kit的PSoC 6也有很多GPIO都可以实现I2C功能
可就是没有哪个能与这个板子搭上的
因为不想把板子耷拉在外边飞线
想了很久最后终于想出一招
原来测试时是这么接的,因为这样接就没法再插电子墨水屏

所以不得不把传感器的插针去掉,然后把它夹在CY8CKIT-062-BLE_Kit和CY8CKIT-028-EPD(电子墨水屏)之间
不过由于过孔太大,板子不能和插针很高的固定,而我又想尽量少破坏原有的板子,只好想出下边的办法
在2.54过孔里穿一根铜线加固

把穿好铜线的板子插在CY8CKIT-028-EPD 的插针上比以前牢固多了

接下来是把一整根的铜线切断,不然4个引脚可是短路的

切完反面切正面

切好后的效果

用之前还要在板子的背面飞一根电源线,默认Arduino的VREF只是输出没有电源输出

插好板子后修改程序已经实现温湿度的读取和显示功能

可以看到温湿度传感器板子夹在中间,还挺得劲

CY8CKIT-062-BLE的板子电源管理部分功能非常强大
遗憾的是锂电子的2.0接口没有焊接
我找了一个插针焊上,又把了一个2.0的排母(只有2*N,所以剪成2*2的)焊好锂电池
把电池怼上去,粘在板子上,也挺得劲
充电时左边的红灯亮

去掉电源还可以正常使用,说明锂电池已经工作了

可惜的是板子上的LED4是常亮的
有一个LED是挺方便的,可以查看工作情况,可是我要怎么把它关掉呢?
答案除了焊掉没有其它办法

当然如果不焊掉也可以,结果就是整体工作电流足足有20~30mA
为什么用10A档?因为用200mA档器件根本不工作,可能是上电瞬时电流过大
200mA档使用的检流电阻太大?压降太大?器件不工作?

当然除了LED4的贡献还和代码有关,不过不管怎么优化代码,这个LED4不除掉,功能是降不下去的

在不除掉LED的情况下,充二十几分钟的电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没电了
除了供电不足还有一个情况
如果把USB电源去掉,使用锂电池供电板子会叫的厉害,很远都能听到
用我的无敌听诊器给它做了一个检查,本大夫水平有限,感觉哪都在响
大致确定了3个地方声音好像比较大

这钟高频的声音好像在蓝牙广播的时候响的比较厉害
扰民不说我更关心的是它这么叫下去要费多少电呐?

网友:
听诊器都用上了,比较好奇为什么板子会叫。。。

网友:
楼主节日快乐,财源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