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MEMS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鏂款浉婢舵劕绠涢柡澶庢硶閿涙盯姊鸿ぐ鎺戜喊闁告ü绮欏畷锝堢疀濞戞瑧鍘介梺闈涚箚閹虫岸宕烽鐘电劶婵犮垼鍩栭崝鏍偂閺囩喓绠鹃柟瀵稿仧閹冲嫮绱撳鍡楃伌婵﹤顭峰畷鎺楀Χ閸涱垯妗撻梻浣告惈鐞氼偊宕濋幋锕€绠栭柕鍫濐槸绾惧吋绻涢幋鐑囦緵濞寸》鎷�
LED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惈閸ㄥ倿鏌涢锝嗙缂佺姵婢橀埞鎴︽偐鐎圭姴顥濈紓浣哄С閸楁娊寮诲☉妯锋斀闁告洦鍋勬慨宥夋⒑缂佹ê绗掗柨鏇ㄤ邯瀵濡搁埡鍌氫簽闂佺ǹ鏈粙鎴︻敂閿燂拷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鏂款浉婢舵劕绠涢柡澶庢硶閿涙盯姊鸿ぐ鎺戜喊闁告ü绮欏畷锝堢疀濞戞瑧鍘介梺闈涚箚閹虫岸宕烽鐘电劶婵犮垼鍩栭崝鏍偂閺囩喓绠鹃柟瀵稿仧閹冲嫮绱撳鍡楃伌婵﹤顭峰畷鎺楀Χ閸涱垯妗撻梻浣告惈鐞氼偊宕濋幋锕€绠栭柕鍫濐槸绾惧吋绻涢幋鐑囦緵濞寸》鎷�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閸涘﹥鍙忓ù鍏兼綑閸ㄥ倻鎲搁悧鍫濈瑲闁稿顦甸弻鏇$疀鐎n亖鍋撻弴鐘电焼闁告劦鍠楅悡娆愩亜閺嵮勵棞闁告碍锕㈡俊鑸靛緞鐎Q勫濠电偠鎻徊鎸庣仚濡炪們鍎辩换姗€寮诲☉姘e亾閿濆簼绨绘い蹇e幘閳ь剝顫夊ú姗€宕濋弽顓勫洭鎮ч崼鐔峰妳闂佹寧绻傚ú銊╁汲閵夆晜鈷掑ù锝囧劋閸も偓婵犫拃鍛珪闁告帗甯¢、娑㈡倷閼碱剨绱遍梺璇插嚱缂嶅棝宕板Δ鍛亗闁靛鏅滈悡鐔兼煛閸モ晛浠滈柍褜鍓欏﹢閬嶅焵椤掍胶鍟查柟鍑ゆ嫹

昌晖带语音闪光报警仪 SWP-X803-0R-A
swp111
swp111

网友A(2017-12-22):
昌晖带语音闪光报警仪 SWP-X803-0R-A
SWP-X803-0R-A系列带录音语音闪光报警仪将各输入、输出信号进行光电隔离处理,保证了闪光报警器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带录音语音闪光报警仪可实现多达八路无源接点信号的直接输入,并可与各种此系列控制仪或其它接点式控制检测仪表配套使用。其基本功能与普通
SWP-X803-0N-A
八路闪光报警仪一样,每个通道报警提示音用户可以自行录制并播放。
语音闪光报警仪yunrun.com.cn/product/1670.html
语音闪光报警器主要特点
◆ 八路报警通道,最多可输入八路报警信号;
◆ 采用CPU控制,输入输出均由光电隔离,整机抗干扰能力强。
◆ 交流AC220V供电。
◆ 无源接点信号直接输入。
◆ 显示器选用高亮度平面发光二极管,上排显示四个红色,下排显示四个绿色。
◆ 标准的卡入式结构,能方便拼装成各种形式组成报警系统,并可替换同类型八路闪光报警仪。
◆ 报警器可外接喇叭,并提供报警接点信号输出,方便外接外部报警设备。
◆ 语音闪光报警器面板按键与外接按钮均可实现报警器的测试与消音功能,方便现场的实际操作。
◆ 用户可自己录制每一通道报警提示语音,录音容量最长6s。
带录音闪光报警仪主要技术参数
输入信号:接点式无源接点信号
测量通道:八通道(若选择闭合报警,不用的通道可开路;若选择断开报警,不用的通道可与端子4短接)
显示方式:1.1英寸*0.9英寸八通道高亮度平面发光二极管分别状态显示
报警方式:音响报警(语音间歇报警)
闪光报警:相应通道闪烁或常亮为报警。
触点输出:继电器报警触点输出:AC220V/3A
设定方式:按键操作
保护方式:欠压自动复位
使用环境:环境温度:0~50℃
相对湿度:≤85RH
电源电压:AC220V±10%(50Hz±2Hz)
周围环境:避免强腐蚀性气体
功耗:≤7W(AC220V供电)
外形尺寸:160mm×80mm×110mm(长×高×深)
开孔尺寸:152mm×76mm(长×高)
结构:标准卡入式
重量:600g(AC220V电源供电);450g(开关电源供电)
SWP-X803-0R-A系列带录音语音闪光报警仪状态描述
状态 状态描述
LED测试状态 输出继电器闭合,八路发光管全亮5s
语音测试状态 查阅八路报警语音以及语音重录制
参数设置1状态 设置报警状态为断开或闭合
参数设置2状态 设置语音录制时的音量放大大小
工作状态 监听报警信号并发出报警
带录音语音闪光报警仪选型表
SWP-①②-③-④-⑤
①代码 功能特征
X 声光报警显示
②代码 控制作用
803 八路闪光报警仪,160×80mm外形
③代码 指示方式
0R 无通信、带报警功能
④代码 输入信号
A 接点式闭路报警(标准出厂配置)
B 接点式开路报警
C 标准TTL电平
D 特殊规格
⑤代码 供电电源
省略 AC220V供电(标准出厂配置)
W DC24V供电
选型举例
SWP-X803-0R-A SWP-X803-0R-B
接点式闭路报警输入带录音闪光报警仪,AC220V电源 接点式开路报警输入带录音闪光报警仪,AC220V电源
SWP-X803-0R-C SWP-X803-0R-A-W
标准TTL电平报警输入带录音闪光报警仪,AC220V电源 接点式闭路报警输入带录音闪光报警器,DC24V电源
SWP-X803-OR-B-W SWP-X803-OR-C-W
接点式开路报警输入带录音闪光报警仪,DC24V电源 标准TTL电平报警输入带录音闪光报警器,DC24V电
带录音语音闪光报警仪接线图
带录音闪光报警仪按键功能说明
LED测试/消音键功能
a、长按3s使报警器从工作状态进入LED测试状态;
b、按一下可停止当前报警通道的语音报警;
语音测试/设置键功能:
a、长按3s使报警器在工作状态-参数设置1状态-参数设置2状态之间顺序切换;
b、按一下可操作语音测试状态,详见以下操作说明;
录音音量-/复位键功能:
a、长按3s复位;
b、在SWP-X803-0R-A参数设置2状态下按一下可增大音频录制时音量放大的值;
录音音量+/录音键功能:
a、按住开始录音;
b、在SWP-X803-0R-A参数设置2状态下按一下可减小音频录制时音量放大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