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475手操器菜单中英文对照及使用维护

楼主:
本帖整理了部分HART 475手操器的使用方法和故障维修经验资料,及常用475菜单的中英文对照总结,希望能帮助大家掌握并使用好HART 475手操器。
昌晖仪表yunrun.com.cn

HART手操器是什么?
其实我们常说的手操器应该叫做现场通讯器(field communicator),是为了组态调试现场仪表使用的。现场仪表受限于尺寸往往显示信息和按键有限,使用通讯协议的手操器可以显示更详细的信息,更方便调试,也提供了在机柜间而不用去现场调试仪表的选择,让仪表工作人员更便利更安全。

HART475手操器支持超过200个供应商的1500多种HART和FF现场总线设备, 能完美地与您的设备协同工作。通过便利升级选项, 可以获得最新的HART和FF现场总线设备描述文件(DD)。hart475现场通讯器确保通过单一的本安手操器, 完成对HART和现场总线仪表的通用支持。

常用的HART手操产品
Rosemount/罗斯蒙特475HP1ENA9GM9(基本型)、475HP1ENAUGMT(三年升级)、475HP1EKL9GM9T(防爆)、475HP1EKLUGM9T(防爆+三年升级)、475FP1EKLUGMT(HART+FF协议);YOKOGAWA/横河BT200系列;HONEYWELL/霍尼韦尔 MCT202手操器;SIEMENS/西门子HART 475手操器

怎样连接475手操器?
一般手操器的两个表笔(或者钩和夹子)要加到仪表的电流输出的两个端子上(对于二线制仪表当然就是电源端子)。两个表笔不分正负。

如何用HART手操器调试仪表?
首先,请阅读仪表使用说明书,只要你的仪表支持HART协议,里面就会有Online之后的菜单结构以及每个调试项的详细解释。

往往需要调节的包括:位号检查与设置(Tag),测量源的选择,测量单位,仪表的输出方式,输出定标(对于电流输出就是上下限,URV和LRV),滤波与信号处理(最常见的是Damp,阻尼时间),实际测试,与DCS回路测试等等。

一般仪表调试工作还包括:仪表型号的检查与核对,仪表安装及附件(比如导压管)安装是否正确,仪表的接线与上电等等。

HART手操器使用经验及注意事项
◆ 我们要注意的是手操器的屏幕与按键介绍,如何进入和退出菜单,如何选择和修改选项,如何输入数字,如何输入字母,如何检查电量,如何Online和Offline等。
◆ Hart所用的bell 202是很慢的,所以你看到沙漏转等是的很正常,需要等待。475用的是电阻触摸屏,和手机的电容触摸屏不一样,需要有一些力按下去才会有反应。
◆ 如果出现死机没有响应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按Fn和Backlight键强制断电,然后重新开机。
◆ 一般而言,如果下面四个软键中有“OK”,那么就必须是按屏幕上的“OK”才是确认。如果有“Enter”,那么按屏幕上的“Enter”或者四个方向键中间的Enter都可以确认,如果没有上面两者,那个右箭头键是选择确认,左箭头键是返回上一层。
◆ 475原厂配的包很合适475且只适合475,所以不要插着表笔把整个手操器放进去,否则表笔部分会很快坏掉的。
◆ 在阳光下爆晒本设备,会缩短液晶显示器的寿命。
◆ 在长时间不使用本设备时,建议取出设备内的电池,以免因电池漏液损坏本设备。

HART475手操器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①开不开机   原文地址:yunrun.com.cn/tech/1668.html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开不了机,即无法启动现场通讯器, 首先检查电池。如若电池有电还是启动不了,则有可能是现场通讯器的开关键已损坏。
②在使用过程当中请不要用坚硬的东西去触碰现场通讯器的按键贴膜,以免造成损坏。
③HART475手操器死机情况的关机方式
1.8或以下版本的HART475手操器正常关机方法是在主菜单下按住开、关机键5秒左右,2.0或以上版本的HART475手操器正常关机方法是按一下开、关机键,然后根据屏幕提示选关机。如果HART475手操器出现死机现象,则不能通过正常的关方方法来关机,此时可同进按住Fn+灯泡键几秒钟进行关机。请切勿直接拔取电池。
④经常死机及进入HART协议或FF协议出错
解决方法:RE-FLASH或RE-IMAGE操作:请先尝试RE-FLASH操作,如故障仍然存在,再尝试RE-IMAGE操作,并且只有2.0版本及以上的HART手操器有RE-IMAGE操作。
⑤经常出现死机或进入Hart Application出错
进行Re-Flash或Re-Image操作可以解决大部分的这种问题。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 进入HART475手操器Main menu;
◆ 选择进入Settings;
◆ 选择进入About HART475;
◆ 选择Re-Flash或Re-Image;
◆ 选择YES确认此操作,并一定确保此时已把充电器插上,因为Re-Flash或Re-Image操作非常耗电,所以请务必保证在充电的情况下才进行此操作,否则可能会导致无法修复的严重后果。
◆ 如HART475手操器已经确在充电的情况下了,则可按OK开始(Re-Flash或Re-Image)请耐心等待,Re-Flash大约二十分钟左右,Re-Image的操作需要约50分钟。
◆ 操作完成后,屏幕将有提示,请根据提示操作。
⑥点触笔无法对HART475手操器进行操作
如果出现点触笔无法对HART475进行操作的情况,请按照以下方法对触摸屏进行重新校准:
◆ 进入HART475手操器Main menu;
◆ 使用方向键选中Settings,按Delete 键进入下一级菜单;
◆ 使用方向键选中Touch Screen Alignment 按Delete键进入重新校准界面;
◆ 在屏幕中央出现一个十字架,用点触笔点中十字架所在的位置。十字架会分别出现在 5个位置上,即中央和平个角落处。
◆ 此操作完后即可使触摸屏恢复正常。如今后再次出现该情况,请按上述步骤重新校准。
⑦通讯不上或通讯中断
◆ 若出现通讯不上,首先检查HART回路中现场设备的电流和电压。几乎所有的现场设备都至少需要4mA和12VDC以维持正常运行。
◆ 检查回路中的阻抗,看回路中是否接入了250欧姆的外部 阻抗。接入250欧姆电阻,将引线接入250欧姆电阻的两端,再查看通讯是否正常。
◆ 检查接线端子和HART通讯线缆是否损坏。HART通讯受到控制系统的干扰。此时停止控制系统中的 HART通讯,确认现场设备和通讯器之间的通讯。

475手操菜单中英文对照
HART菜单帮助新手快速掌握475手操器,熟悉这些英语单词,使用HART手操器更加方便快捷:
一、Offline 脱机、挂线
二、Onling 在线
1、MEASURING MODE 测量用的方式
①Pressyre 压力
②Level 标准、水平的
③Flow 流动、流量

2、QUICK SETUP 快速设置
①PRESS,ENG.UNIT 压力单位能量采集
②SET LRV 设置下限
③SET URV 设置上限
④GET LRV 获得下限
⑤GET URV 获得上限
⑥DAMPING VALUE 阻尼值

3、OPERATING MENU 操作菜单
①SETTINGS 设置
Position adjust 位置校准(1.POS.ZERO ADJUST 清零;2.POS.INPUT VALUE 输入值;3.CALIB.OFFSET 标定偏移)
BASIC SETUP 基础设置
EXTENDED SETUP 扩展设置(TEMP.ENG.YNIT 温度单位采集)
②SAFETY CONFIRM 安全确定
③DISPLAY 显示
MAIN LINE CONT 正线对比度
LANGUAGE 语言
MAIN DATA FORMAT 主要参数格式
ALTERNATE DATA 数据交换、交替
DGTS SET 数据设置
DISPLAY CONTRAST 显示对比、反差
④OUTPUT 输出
OUTPUT CURRENT 输出电流
CURRENT CHARACT 电流特性
OUTPUT FALL MODE 输出失败模式
ALT.CURR.OUTPUT 高音、电流、输出
SET MAX.ALARM 设置上限报警
⑤TRANSMITTER INFO 发射器、变送器信息
HART DATA HART数据
TRANSMITTER DATA 发射器、变送器数据
PROCESS CONNECTION 过程连接
SENSOR DATA 传感器数据
⑥PROCESS INFO 过程信息
PROCESS VALUES 过程值、流程值
PEAK HOLD INDIC 峰值保持指示器,最大值指示器
⑦OPERATION 操作、运算
STATUS LOCKING 状态锁定
ENTER RESET CODE OPERATING HOURS 进入复位码、运转小时数
INSERT PIN NO 插入接口类型
HISTOROM AVAIL 存储器、有用
⑧DIAGNOSTICS 诊断
⑨SERVICE 服务

4、Overview 概述
①Device Status:Good 设备状态良好
②Comm Status:Polled 通讯状态查询
③Pressure 压力
④Analog Output 模拟输出
⑤Upper Range Value 上限范围值
⑥Lower Range Value 下限范围值
⑦Device Information 设备信息
Identification 识别
Materials of construction 结构材质
RS Materials of Construct 变阻器结构材质
Analog Alarm 模拟报警
Security 安全性

三、Utifity 功能
1:Confingure HART Application 手操器安装应用
2:Available Device Description 可用设备描述
3:Simulation 模拟

四、HART Diagnostics HART诊断
我们希望这些HART475手操器的宝贵资料和经验分享能为大家的学习带来便利。喜欢您就收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