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

楼主:
在图中左边的那支细管(水往左流),是扬水管(往上走的那段没画出来)。

网友:
这个东西,以前叫水锤泵,现在可能又取了个新的名字。

网友:
这个有什么意义,不就是水管么?????

网友:
楼主用理论还需理论解,解一下

网友:
图片有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很形象地说明了BOOST升压器的原理

网友:
是的,这是水管,但这是有开关堵着的,不是开放的管道,
当阀门大开而快速关闭时,骤然刹住的水流就砰然作响,甚至会把某些薄弱环节破坏,
水锤缓冲器可把这些冲击吸收,气体是可以大幅度伸缩的,而且会透过温度的改变而释放能量,如果加上扬水管,就变成水锤泵了,
图中左边那个阀,相当于止逆二极管,气室的作用,是把强烈的水锤脉冲转化为稳定的压头,右边的那个阀,就相当于三极管(开关管),
这种泵要求水体有一定的流速,故需让水路间歇开放,所以不能用于计费的水系,据我所知,水锤泵现在还是叫做水锤泵,这动画是厂家造的,我可没这本事。

网友:
昨晚在公厕洗手,水龙头是老式的,关水时龙头轰鸣,震天价响,我想,如果此时在阀门前开个小洞,水柱可以把天窗也打穿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