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就烧,先检查焊接连接是否有错误。

楼主:
给的电路测试的信息不多,大家只能猜猜
现在芯片很多,不一定大家都用过或非常熟悉,
也没说输入多少,电感用的什么功率电感,或者与外围参数配置的有关
只能说先仔细对照datasheet是怎么说的,检查连接,元件参数正确不
比如The input capacitor value should be greater than 10μF,楼主只用了一个104,并且输入电容是要求紧贴Vin的等
详情回复

网友(2017-12-23):
给的电路测试的信息不多,大家只能猜猜
现在芯片很多,不一定大家都用过或非常熟悉,
也没说输入多少,电感用的什么功率电感,或者与外围参数配置的有关
只能说先仔细对照datasheet是怎么说的,检查连接,元件参数正确不
比如The input capacitor value should be greater than 10μF,楼主只用了一个104,并且输入电容是要求紧贴Vin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