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SN74AHCT245DW芯片问题
如题,这款芯片
我查资料是说
带三太输出的8位总线收发器
在电路图中看到的就是8路,一对一的输入输出
但是不理解是什么作用?希望指点

网友A:
8路信号可以由A侧传输到B侧(A侧均为输入,B侧均为输出),也可以由B侧传输到A侧(B侧均为输入,A侧均为输出)。传输方向由1脚(DIR)控制。

网友:
楼主的数字电路基础都忘了吧
三态门输出电路就是具有高电平、低电平和高阻抗三种输出状态的门电路,,,
245芯片是比较常见的74系列芯片,主要是驱动

网友:
可以读也可以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路信号可以由A侧传输到B侧(A侧均为输入,B侧均为输出),也可以由B侧传输到A侧(B侧均为输入,A侧均为输出) ...

如果只是改变传输方向,为什么还要用到它,我们从fpga直接输出pwm波,给逆变桥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改变传输方向,为什么还要用到它,我们从fpga直接输出pwm波,给逆变桥不行吗?

“如果只是改变传输方向,为什么还要用到它”
电路原设计者为什么使用此型号芯片,我不知道。

“我们从fpga直接输出pwm波,给逆变桥不行吗?”
你用FPGA干什么,你的逆变桥如何驱动,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