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口获取按键状态电路问题

楼主:
看到一个通过ADC口获取按键状态的电路,好处就是只占用一个IO口,大家看看这种电路可靠吗?优缺点?两个按键同时按下是不是ADC出电压还是VCC/2?

网友:
这种电路不能2个键同时按吧。

网友:
水往低处流,第一个按下,第二个就废了

网友:
AD按键也有很多种画法,有的可以使用复合键(同时按)

网友A:
图上的电路应该不能识别两个按键同时按下去的状态,每个按键旁再串一个5k的电阻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只按上边的键,和两个都按,是不能区分的。两个按键分别串联电阻到地。把各部分的阻值调整一下。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电压。

网友:
电源上接n个按键,每个上面接不同阻值电阻,1k,2k,4k,8k,16k这样,这些电阻另一端接一起,共同接一个测电流的小电阻接地,测这个小电阻上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电路应该不能识别两个按键同时按下去的状态,每个按键旁再串一个5k的电阻就可以了吧

再串一个电阻就可以同时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按上边的键,和两个都按,是不能区分的。两个按键分别串联电阻到地。把各部分的阻值调整一下。可以得到四 ...

意思就是串个电阻后就可以同时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串个电阻后就可以同时按了?

可以同时按。阻值需要好好调整一下。你要保证,四种状态下,采集端到地的阻值都不相同。达到一定差异。以产生可以识别的电压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同时按。阻值需要好好调整一下。你要保证,四种状态下,采集端到地的阻值都不相同。达到一定差异。以 ...

好好调整什么意思?阻值有什么比例要求吗?

网友:
节日快乐!2018万事如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调整什么意思?阻值有什么比例要求吗?

电阻串联,并联,等效阻值,自己去算。分压得到采集端的电压值。保证不同状态,采集到的值有一定差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