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了一个电路图,请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谢谢

楼主:
前置电路和反向放大电路,第一次画,请多多指教,尤其是在阻抗匹配方面。谢谢

网友A:
“我画了一个电路图,请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图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画了一个电路图,请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图在哪里?

网友B:
第一,不要直接将文件链接上来,不是每个上论坛的人都用AD软件的,应该截屏为图像文件。
第二,运放不要用接插件元件替代,那样的话不容易看清原理,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运放的引脚分布的,况且你的运放引脚从几何位置上看是对的,但是标号是错的。

网友A:
R2和R4两支电阻串联,什么意思?
仅此一端,已经可以判断至少有一个不妥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和R4两支电阻串联,什么意思?
仅此一端,已经可以判断至少有一个不妥的地方。

就是阻抗匹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不要直接将文件链接上来,不是每个上论坛的人都用AD软件的,应该截屏为图像文件。
第二,运放不要用 ...

因为不会画封装,所以就这样代替了,出来结果不会错的,主要是连接方面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这样“阻抗匹配”的。
再说,两级运放之间,有什么可“阻抗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这样“阻抗匹配”的。
再说,两级运放之间,有什么可“阻抗匹配”?

就是很愚笨,所以才发帖啊,之前没做过,就是看着老师的ppt来的,很多常识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很愚笨,所以才发帖啊,之前没做过,就是看着老师的ppt来的,很多常识不知道

你还是学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很愚笨,所以才发帖啊,之前没做过,就是看着老师的ppt来的,很多常识不知道

“之前没做过,就是看着老师的ppt来的”
你们老师(或者老师做的PPT)告诉你两支相同的电阻串联就是“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很愚笨,所以才发帖啊,之前没做过,就是看着老师的ppt来的,很多常识不知道

“很多常识不知道”

两级放大器级联,不需要什么“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学生吗?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不会画封装,所以就这样代替了,出来结果不会错的,主要是连接方面有什么问题

AD的封装很好画啊,我给你画原理图元件和库元件,一个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