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烧爆,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们是做户外,电源有灌胶,但是很多电源都变压器烧爆,其他都没有坏,是什么问题,变压器内部短路还是?

网友:
会不会是设计问题?以前遇到过二把刀设计的将线径设计错了的,结果变压器直接发热烧起来。

网友A:
“我们是做户外,电源有灌胶,但是很多电源都变压器烧爆,其他都没有坏”
在户内实验,是否烧爆?是否所有电源的变压器均烧爆?

网友B:
户外老式变压器多位油寝式的,这种变压器在过载情况下发热厉害,会在成爆炸起火——有过热膨胀,电火花或里面的绕线烧红引燃着火。现在的户外变压器也不会出现您说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户外老式变压器多位油寝式的,这种变压器在过载情况下发热厉害,会在成爆炸起火——有过热膨胀,电火花或里 ...

楼主说的是开关电源中铁氧体芯变压器,你说的是电力变压器,根本两回事。

网友:
怎么个烧爆?现象如何,具体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开关电源中铁氧体芯变压器,你说的是电力变压器,根本两回事。

"我们是做户外,电源有灌胶,但是很多电源都变压器烧爆,其他都没有坏,是什么问题,变压器内部短路还是?"楼主的原话。开关电源很少见到变压器爆的,多事管子爆裂。

网友:
多大容量的变压器烧爆
什么类型的电源上的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做户外,电源有灌胶,但是很多电源都变压器烧爆,其他都没有坏,是什么问题,变压器内部短路还是 ...

开关电源的确很少见到变压器烧爆,多是管子损坏。
但是,电力变压器从来没有“灌胶”工艺。
猜测:楼主所说“电源有灌胶”是指小功率工频变压器浸漆工艺。

网友:
变压器坏我碰到的,都是变压器断路。短路也有,楼主说烧爆,我觉得是变压器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确很少见到变压器烧爆,多是管子损坏。
但是,电力变压器从来没有“灌胶”工艺。
猜测:楼主 ...

如果是户外变压器,老式的多是油寝式的,才有爆燃问题。真空清漆[那两字搞不清楚了]是中小型变压器的一种工艺,也很少听说爆燃问题。最多长时间短路烧糊了如此而已。不争了,爱咋滴咋地吧。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做户外,电源有灌胶,但是很多电源都变压器烧爆,其他都没有坏”
在户内实验,是否烧爆?是否所有 ...

不是所有都坏掉,是有一部分,但是概率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确很少见到变压器烧爆,多是管子损坏。
但是,电力变压器从来没有“灌胶”工艺。
猜测:楼主 ...

是开关电源

网友:
给楼主提个醒,
“合理的措辞是技术交流的前提”

网友:
控制回路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提个醒,
“合理的措辞是技术交流的前提”

网友D:
磁芯饱和?还是线径太细?还是直接变压器设计参数问题?都需要考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磁芯饱和?还是线径太细?还是直接变压器设计参数问题?都需要考察

同意观点:磁芯饱和爆的可能性可以忽略,磁饱和的结果是输出不够——耦合状况劣化。线径太细和初次级隔离不够到时可能性较大,但也很少见过爆的——除非短路保护没有做好到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观点:磁芯饱和爆的可能性可以忽略,磁饱和的结果是输出不够——耦合状况劣化。线径太细和初次级隔离 ...

如果太热引起匝间短路会损坏的

网友:
按理说,灌了胶更容易散热一些,功率密度可以比浸漆的大。是不是赶工灌封机真空度不够,内部还有空隙,结果局部过热,热点因温度系数电阻变大,恶性循环。。。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