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loader uboot使用qspi烧写读取出错是什么问题么

楼主:
cyclone V reloader uboot使用qspi烧写已经烧写进入开发板了,但是校验的时候无法批量读取这事什么问题么,求大神指导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之前我安装的是17.1的版本,就是烧写出错,后来我重新安装了14.0的版本可以烧写进去了,但是具体是哪个问题的BUG无也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