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晖巡检仪YR-GFM809-0000-23-NN-N-T特点

楼主:
昌晖巡检仪特点
1、0.2%测量精度,高可靠性、高稳定性和抗强干扰。
2、可手动和自动巡回检测测量回路,通道显示时间1-255s可设置。
3、巡检仪为双LED显示,仪表PV显示实时测量值,SV显示通道号。
4、多路巡检仪面板有16路报警状态LED指示,某报警通道测量值超限时对应报警指示灯亮。
5、巡检仪每个输入通道均为万能输入,36种输入信号自由切换;每个通道分别设置量程、小数点位置、校对参数和报警值。
6、仪表报警输出:巡检仪报警输出有统一报警输出和分别报警输出两种模式,报警可带记忆报警功能。
说明
①统一报警:巡检仪共用2限报警输出,在分别设置每一通道报警值后,仪表巡回至某通道时如该通道测量值超限,则相应报警继电器动作,当巡回至另一通道时如此通道测量值不超限,则报警输出自动复位。
②分别报警:160×80mm、80×160mm巡检仪有16限报警输出,每个通道分别提供2路报警输出;96×96mm巡检仪有8限报警输出,每个通道分别提供1路报警输出;在分别设置每一通道报警值后,仪表巡回至某通道时如该通道测量值超限,则相应报警继电器动作。
③多路巡检仪报警记忆功能:报警记忆功能仅在报警方式为统一报警时才有效,仪表带报警记忆功能时,只有在仪表所有输出通道测量值均无超限时报警输出才自动复位。报警记忆功能订货时不需要特别注明,通过设置仪表二级参数实现或取消该功能。

7、仪表变送输出
巡检仪变送输出有6种输出类型可切换,可带统一变送输出和分别变送输出。变送输出可按照指定输入通道的采样值变送、采样值加权平均变送、输入最大值变送、输入最小值变送,变送输出运算功能通过仪表内部参数设置即可完成,这是昌晖仪表制造有限公司与国内同行仪表功能上的显著区别。如上海模数公司和本公司生产的水泥厂用温度远传监测仪就属于四路输入、带输入最大值统一变送输出的多路巡检仪。
说明
①统一变送输出:仪表有1路变送输出,仪表巡回至某通道时,仪表变送输出为该通道测量值对应的采样值变送、统一变送、采样值加权平均变送、输入最大值变送、统一变送输出或输入最小值变送,巡回至下一通道时,变送输出按该通道测量值变送输出
②分别变送输出:仪表有8路变送输出,每个通道对应1路变送输出,仪表巡回至某通道时,仪表对应变送输出为该通道测量值对应的采样值变送、统一变送、采样值加权平均变送、输入最大值变送、统一变送输出或输入最小值变送。

8、仪表数据刷新周期2秒/16路。
9、支持RS485、RS232串行接口,采用标准MODBUS RTU通讯协议。注:仪表带通讯功能时,通讯转换器最好选用有源转换器。
10、仪表可带RS232C打印功能,具有手动打印、定时打印、报警打印功能。
11、带1路或2路DC24V馈电输出,为现场二线制变送器配电。
12、巡检仪输入、输出、电源、通讯相互之间采用光电隔离技术。
13、参数设定密码锁定,参数设置断电永久保存,具备参数恢复出厂设定功能。
14、巡检仪采用亚克力镜面PC面板、阻燃ABS外壳、拔插结构(用户不用拆线就可以更换表芯)、防水硅胶按键。
15、仪表采用低功耗抗强干扰设计,极低温度漂移、EMC抗干扰能力三级。
16、多路巡检仪有160×80mm、80×160mm和96×96mm三种外形尺寸。

来源:巡检仪
yunrun.com.cn/product/5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