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充电转换率的疑问 ,希望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我现在在弄无线充电这一块儿,QI标准的无线充一般都是输入输出5V,功率5W,转换效率70%左右。我客户现在需要转化率85%左右的,这个转化率和无线充的功率大小有关的么?还是说输出和功率都有关?

网友:
“转化率”是指一种物质转化成另一种物质,有若干转化,其余未转化。
“转换效率”则是指能量转换的效率。

网友:
无线充电,三个功率
1.是无线充电器的输入功率,也就是电能输入到充电器线圈的功率
2.是无线充电器线圈的输出功率,它是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的磁场,对外传输能量的功率。
3.是设备充电时的实际功率。

输入功率 > 输出功率 > 实际功率

网友:
转换效率可以理解为即从无线充电器的发射端输入到接收端输出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三个功率
1.是无线充电器的输入功率,也就是电能输入到充电器线圈的功率
2.是无线充电器线圈的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这个还和你的传输距离有关

网友:
祝楼主节日快乐,来年行大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