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的读写

楼主:
请问各位,如果只是单纯的实现对SD卡的读写,那么必须用到文件系统吗?

网友A:
你如果要用到文件的相关功能的话就需要上文件系统,如果只是读取或者写入数据的话(类似EEPROM那样读或写某个地址的数据)就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要用到文件的相关功能的话就需要上文件系统,如果只是读取或者写入数据的话(类似EEPROM那样读或写某 ...

好的,谢谢

网友:
就是一个绝对扇区号,用winhex可以看到

网友:
文件系统是对文件进行管理的,单纯读写记录数据可以不用文件系统

网友:
如果用单片机控制的话就要加文件系统,读写前首先是打开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