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11u14f/201 怎么下载程序到芯片里面

楼主:
此芯片,用在USB 华硕键盘内
要购买什么样的工具及转接座子才能下载进去
谢谢帮忙下,各位老大
华硕网站下载的BIN文件

网友:
plc11u14f?? 是         LPC11U14吧。ARM Cortex M0+的,下载个flash magic,不同版本支持型号不同。选个合适的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LPC11U系列,都是可以通过usb升级的。只需要连接USB前将P01连接到GND,就会进入维护模式,出现一个U盘。复制文件进去就可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