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H554T的USB下载方式总是不能识别

楼主:
我买了几片CH554T做测试,按照如下电路图焊好了芯片(参照CH554T评估板改的)

但是用usb现连接插入电脑后,总是出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提示,最后系统给我装了个“unknow device”,每次都是这样,删掉这个“unknow device”重新插入,还是会装成“unknow device”。

我反复安装WCHISPTOOL_Setup.exe多次,也安装了驱动。总是解决不了,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的,但我试过三台电脑,其中有一台是winxp,也都是这样,我怀疑是CH554T芯片坏了,还特意焊了两片电路,测试结果也是一样,几乎我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但问题依然。

我也仔细检查过PCB电路,确认PCB电路是正确的,下载操作是,先按住download按键再插上电,然后松开按键,操作应该没错,但就是识别不了,也没有出现“外部接口-》USB-Model”,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另外,我也试过串口下载方式,也下载不了,简直无招了。

网友A:
楼主焊接了几块板子?都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接了几块板子?都这样吗?

焊了两块,准备再焊几块试试,我买了6片CH554T做测试用,在x宝上买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假货还是次品,反正连第一步下载都搞不定,更不必谈后面的代码开发、测试了。

网友:
我记得,在评估CH455的时候,USB下载得按住一个键,楼主是不是在这块失误了。

网友:
如果PCB没有问题,芯片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VCC和VDD这两个引脚的电容都是0.1uF的。 105是1uF的。换了试试。
C7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和VDD这两个引脚的电容都是0.1uF的。 105是1uF的。换了试试。
C7去掉。

昨天晚上按你们教的方法都试过了,而且还重新焊了一片CH554T板,还是识别不了。
另外我昨晚还焊了一片CH559的电路(电路如下图),居然还是不能正确识别出usb接口,这就奇怪了,在这台电脑上我插入以前申请的mini CH559评估板都能正确识别,说明这个电脑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比较怀疑这次买的CH554和CH559有问题,因为电路图应该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等下次有机会再买过一些来试吧,搞烦了。
在此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你先把C7去掉试一试。(是第一张图中这个位置悬空,不是接地,进入下载状态是P36引脚拉高,进入后释放)

如果上面措施不行建议你先试一下串口下载是否正常。如果串口下载也不正常则可以怀疑不能下载的原因可能是CH554内部没有 BootLoader 引导程序或某种原因被擦除了。或者把你买的芯片换到你之前申请的评估板上试一下。
另外测试一下你板子上CH554的VCC是不是5V,无论是在板编程或者是通过串口或 USB 下载程序,都必须使用 5V 电源电压。

网友B:
1、方便的话可以把板子发给我们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原因。
2、如果需要可以找我索取CH554或CH559的测试板及芯片。私信我或加我扣扣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方便的话可以把板子发给我们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原因。
2、如果需要可以找我索取CH554或CH559的测试 ...

恩,好的,等我忙过这段时间再和你联系,顺便你再帮我看看,如下面这样接法是不是正确(接线关系应该在图片上能直接反映出来,USB接线我是直接从电脑USB口接出来的),我用了一片新的CH554T重新焊的,那个电阻是20k的,一端焊在了芯片14脚,另一端搭接在VCC上模拟download按键,但是依然是识别不了。

网友:
你手上有我们的测试板吗?把上图的芯片直接焊接到我们的测试板上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C:
自己来回答自己的帖子,我的电路图有错误,在ch554的电路中,下载按键一端要接3.3v,我接到了电源电压5.0v,上个星期上网站仔细看了厂家评估板电路图,改正过来重新试了下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来回答自己的帖子,我的电路图有错误,在ch554的电路中,下载按键一端要接3.3v,我接到了电源电压5.0v ...

你好,默认的下载按键,UD+接5V和3.3V都是可以的,不过接3.3V时一般用10K电阻,接5V时一般用20K电阻。调节电阻大小就行了。

芯片推荐,多接口增强型51单片机CH549,USB主从,16路触摸按键,16路12位ADC,8路PWM输出,type-C视频输出,PD快充。

网友:
CH549,USB主从,16路触摸按键,16路12位ADC,8路PWM输出,type-C视频输出,PD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