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mos管做开关控制继电器大家帮看看这样可以吗?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170824CP\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70805679\QQ\WinTemp\RichOle\FU~@S$U]E7`1FQ}EHO_[$31.png

网友:
图坏了 兄弟

网友A:
“大功率mos管做开关控制继电器大家帮看看这样可以吗?”
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
R3不必一千欧这么小吧?用10k也足够使Q2饱和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mos管做开关控制继电器大家帮看看这样可以吗?”
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
R3不必由千欧这么小吧? ...

哦  哦  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