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软件,ulink2调试K22芯片,实时仿真进入不了主函数

楼主:
用keil5.20版本的软件,调试飞思卡尔K22芯片,仿真器用ulink2(正版盗版都尝试过),在debug时,无法进入到主函数内,如下图所示
,需要怎么解决呢,谢谢! periodic window update仿真时已经勾上了

网友A:
我隐约记得飞思卡尔的片子是支持jlink的,如果支持,接上jlink可以试试呢。

网友B:
不是仿真器的问题,程序语法没有错误,但是实际有错误,建议一点一点放开main函数中的函数来定位调用那个函数出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隐约记得飞思卡尔的片子是支持jlink的,如果支持,接上jlink可以试试呢。

jlink也试了,仿真可以打断点,但还是不能实时调试,停止后,才能看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仿真器的问题,程序语法没有错误,但是实际有错误,建议一点一点放开main函数中的函数来定位调用那个函 ...

这样,那就不太好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那就不太好找了

看数据直接把数据添加到live watch来看,这个是实时数据,不需要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jlink也试了,仿真可以打断点,但还是不能实时调试,停止后,才能看数据

keil5在别的电脑上,别的版本尝试过没有呢?  换个电脑,在别的电脑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数据直接把数据添加到live watch来看,这个是实时数据,不需要停止

就是这么看的,数据不实时更新,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