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可以输出DDS信号,但是不能输出连续电平

楼主:
可以使用查找表的方法输出正弦波,示波器可以显示出正弦波波形。但是跳过ROM直接给DA芯片赋值却不能输出想要的电平,示波器显示没有输出。两种方法用verilog写的DA驱动均相同。求大神啊

网友:
比较下两者送到DA的数据与时序,这样你就清楚为什么了

网友A:
两种情况,FPGA是不是都与DA芯片直连。分析波形吧。截取相同的内容的一段波形。分析差异。

网友:
DA有没有检查?

新年到了,希望楼主万事顺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种情况,FPGA是不是都与DA芯片直连。分析波形吧。截取相同的内容的一段波形。分析差异。

FPGA都是与DA芯片直接相连,只是把ROM里边的数据改了一下,别的程序什么的都一样,为什么存正弦波信号就有输出,存电平信号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GA都是与DA芯片直接相连,只是把ROM里边的数据改了一下,别的程序什么的都一样,为什么存正弦波信号就 ...

最好还是分析波形,比较时序。与DA芯片的通信的帧中,包含了需要输出的电压值。两种情况,除了这部分电压值。其他部分的处理是否会有差异。导致时序不同。存电平信号,对应的电压值是多少。和实际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