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HAL库,怎么使用SPI获取MPU9250的数据?

楼主:
5芯积分

求助网上的大神,请问通过HAL库,使用SPI怎么获取MPU9250的数据啊?请详解

数据获取:
mpu9250Type.c (4.46 KB, 下载次数: 24)

网友A:
hal库只是给你搭了个架子,初始化了spi,其它的部分你得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l库只是给你搭了个架子,初始化了spi,其它的部分你得自己做

是的,我就想知道怎么配置MPU9250,才能正确的获取出数据,现在有数据,不过加速度这些都不对,X,Y轴有数据。我是使用里面的函数HAL_SPI_Transmit和HAL_SPI_Receive来做的

网友B:
MPU9250肯定是带寄存器的,这个不用说,你操作它,肯定会操作它的寄存器,这个是必然的。

还有,通过spi获取数据,肯定操作stm32的SPI的硬件的DR寄存器吧,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你点进去库函数中,看具体的实现。

还有,记得好好看下库函数中的How to use this driver

附件为HAL库的F4系列和F1系列的hal库的使用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U9250肯定是带寄存器的,这个不用说,你操作它,肯定会操作它的寄存器,这个是必然的。

还有,通过spi ...

好的,谢谢

网友:
祝楼主节日快乐,再祝新年新气象,顺心顺意,故障不在有,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祝楼主节日快乐,再祝新年新气象,顺心顺意,故障不在有,哈哈

,谢谢,也预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
祝楼主节日快乐,再祝新年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