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芯片烧了么?

楼主:
MSP430F149,用jtag下载程序的时候,一开始是好使的,但是有的时候板子运行一会儿再下就出现图上的提示,有时会提示成148,有时就干脆不识别。有意思的是一旦提示成148了,选择148型号也可以继续下程序。而不识别的仍然能正确执行功能,但是想重新下程序只能换芯片了。之前一直没遇到这种情况,请大神们帮忙指点一下。
电路就是430控制mos管开关,就是图中的电路,一共有12组。每隔1s开一个,循环工作。
J20是一个电磁阀,开启时工作电流600mA。VCC_VALVE是36V。

网友A:
检查电路问题,感觉是供电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路问题,感觉是供电不对

谢谢帮助,这是供电的电路,先用的一个DCDC把36转成了5V,然后用1117-3.3转3.3V。出现上述问题的时候,测过供电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帮助,这是供电的电路,先用的一个DCDC把36转成了5V,然后用1117-3.3转3.3V。出现上述问题的时候,测 ...

仿真器与板子接了哪几根线,仿真器的VCC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与板子接了哪几根线,仿真器的VCC怎么接的

JTAG和430直接相连的,供电也是。用jtag下程序的时候,没有加外部电源。

网友:
不能带负载用仿真器供电下载,如果带负载下载就不要接仿真器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