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S 诊断,bootloader 0x28 CommunicationControl

楼主:
在做Bootloader,在刷写之前需要运用0X28 服务去关闭非诊断通信。求助,怎么关闭?  加入我诊断用的是CAN1通道,我这里就把CAN2通道关闭了就行吗?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A:
简单点就是个标志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就是个标志位啊

能说的详细点儿吗?谢谢!关于这个服务不太懂。最终我得能关闭和是能应用程序和网络管理得报文。

网友:
设置一个标志位,用来管理非诊断类报文,如果标志为1,则进行非诊断类通讯。
当收到28服务请求关闭非诊断类报文时,把这个标志位设为0就好了呀。

网友:
28服务是通信控制,总线上某个节点要做Bootloader或者其他例程控制的时候,需要其他节点关闭接收或者发送或者停止网络诊断功能等等,就是要根据你的网络协议在你做Bootloader发出通信控制类型,不要让其他节点误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