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PS5430输出的电压为什么随着输入电压增加而变大

楼主:
这是电路,输入12V以下稳定输出3.3V,输入13V,电源输出3.7V,按理应该恒定的啊。

网友:
电路上看不出什么问题的。一般与所用具体器件的有关。

网友:
空载测的还是带载测的?

网友A:
与使能脚那个上拉电阻有关,把电阻取了就正常,但手册里说5脚悬空或拉高,不知道问题在哪儿,难道大于12V的电压加在5脚对芯片有影响?

网友:
祝楼主节日快乐,工作顺利。

网友:
看起来5脚只能悬空
楼主的C72,R101的值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使能脚那个上拉电阻有关,把电阻取了就正常,但手册里说5脚悬空或拉高,不知道问题在哪儿,难道大于12V的 ...

“难道大于12V的电压加在5脚对芯片有影响”

当然,因为像这种芯片,你在设计电路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block,即就是内部原理框图。
像这种芯片,有些EN端是有上拉电阻的,有些是么有,所以你楼顶原理图中100K这个地方大小也比较关键呢。因为会牵扯到en的最小启动电压,还有它允许的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