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魔术棒配置flash download->RAM for Algorithm这 ...

楼主(2017-12-26):
keil魔术棒配置flash download->RAM for Algorithm这个的大小如何确定
RAM for Algorithm:指定用于烧写程序的RAM区域,通常是微控制器上的一段片上空间。
请问如何理解烧写程序的ram区域?这块区域的大小有限制吗?比如说代码量不同的程序,烧写的时候这里需要改吗?

网友:
一般不用,我用过的单片机都有自动弄好了烧写区域。一般能用到keil一般也不用管这个,arm的倒是要确定RAM区域,但是它不用keil。

网友A:
设置好chip type,就已经是最大了,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