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5硬件IIC出现的怪异问题

楼主:
公司项目使用了stm32f105的芯片,在硬件IIC中出现了怪异问题,总线上挂载了2个设备,一个是24c02,另外一个是收音机芯片,24c02可以正常的读写,但是在操作收音机芯片时出现异常,发送起始条件后,再发送从机地址时,直接导致总线繁忙,示波器并抓不到发送从机地址的波形,第一次遇见这么奇怪的现象。有高手可以给出解决灵感啥的吗。

网友:
应该是收音机芯片的操作时序有什么讲究,建议仔细看该芯片的器件手册,可以先脱开24C02调试。

网友:
既然24c02没有问题,那就说明不是IIC的问题,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后面的收音机芯片有什么跟24C02不一样的操作的地方,好好研究收音机芯片

网友:
24c02先断开连接。单独测试收音机芯片。收音机芯片的外围电路,看看是否存在问题。收音机芯片的时序,是否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认真看手册。

网友:
stm32的硬件IIC能节省单片机等待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