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效率测试方法

楼主:
电源行业有个最为重要的参数,在电源原型板设计及调试过程中,工程师可以通过准确评价功率及效率,精准的定位主要功率损耗点,更换器件或更改拓扑结构等方法来提高电源的效率。

然而,在调试阶段,工程师常常面对三个棘手问题:

输入电源质量的测试
因为输入电压和电流波形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原型版测试需要对输入电源质量进行测试。

在电源设计调试阶段需要使用示波器进行信号的捕获分析,如何能提高使用示波器及电压电流探头提高测试精度及稳定性?

有源元件测量:开关器件

晶体管开关电路在转换过程中消耗的能量通常会达到最大,因为电路寄生信号会阻止设备立即开关。“关闭损耗”是指开关设备从ON转换成OFF时损耗的能量,“启动损耗”则是指开关设备从OFF转换成ON时损耗的能量。

无源元件测量:磁性元件

无源元件是指不放大信号或开关信号的元件。电源采用全系列无源元件,如电阻器和电容器,但从测量角度看,主要重点要放在磁性元件(磁性器件)上,特别是电感器和变压器。电感器和变压器都由外面缠着几圈铜线的铁芯组成。电感器的阻抗会随着频率提高而提高,对较高频率的阻挡作用要高于较低频率,因此适合滤波电源输入和输出的电流。有助于确定电源性能的部分指标。

网友:
输入电压和电流波形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怎么理解,电源内阻不是相当于一个电阻吗?@木犯0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