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防护相关知识

楼主:
一.放电类型
1) 接触放电(静电枪一般为尖头)
2) 空气放电(静电枪一般为圆头)
二.静电放电路径:“就近原则”,一般会找最近的通路和阻抗最小的通路泄放。
常用释放静电方法:1)在金属板上贴上一块铜片,把能量引到不很敏感的位置
                  2)原用双向TVS的话,建议换单向
三.静电与浪涌区别
1)波形:浪涌矮胖,静电高瘦
2)持续时间:浪涌一般遵循8/20us原则,静电持续时间则会达到ns级别
3)能量:浪涌高,静电低
四.常用解决方案
1.结构设计:
1)保持地的完整性
2)增加“地”的面积
2.PCB布板:
1)焊盘尖端放电
2)容易受到静电影响的器件最好不要放在静电源附近
3)走线尽量短、宽,减小走线的寄生电感,避免二次冲击
4)电源盒地之间放置高频旁路电容
3.IC选择耐压高的
4.选用ESD防护器件

网友:
静电放电路径:“就近原则”,一般会找最近的通路和阻抗最小的通路泄放。
常用释放静电方法:1)在金属板上贴上一块铜片,把能量引到不很敏感的位置
                  2)原用双向TVS的话,建议换单向

网友:
随着半导体工艺的进步,IC的工作电压越来越低,大大增加了遭受过电压和ESD危害的几率,据统计,所有电子器件的现场故障中有大约30%是ESD造成的。除了ESD,电路设计师还需要考虑其他过压、过流、防雷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