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个芯片丝印查不到PDF,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楼主:
丝印:365082 5F23 E3?
先描述一下问题 这个是个机器上的板子,别人的。坏了,表现为stm32F103间隔一分钟左右会重启。检测到单片机供电有剧烈波动,所以怀疑这块芯片是不是电源芯片坏了,苦于网上找到不到这个丝印对应的芯片PDF,如果那个大神知道麻烦告知,感谢!?
结题了:楼下几个坛友迅速找到了相关芯片并贴出PDF,表示感谢。
今天在查找另外一个芯片的时候发现一个神器的网站:丝印反查网。http://www.smdmark.com/,百度上还有几个其他网站,大家以后可以试试

来自 2楼

网友A:
看logo是lt的凌特的,去官网查就可以了吧

网友A:
http://www.docin.com/p-1259585293.html
可以看一下这个链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near的零件
http://cds.linear.com/docs/en/datasheet/36508284fd.pdf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logo是lt的凌特的,去官网查就可以了吧

感谢!各个品牌的丝印还是不熟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docin.com/p-1259585293.html
可以看一下这个链接的

感谢

网友C:
LT的电源芯片啊,官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T的电源芯片啊,官网啊

不认识品牌丝印...不过我刚刚找到个神奇的网站:
http://www.smdmark.com/
丝印反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