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数据传输常用编码格式

楼主:
      可以用不同形式的代码来表示二进制的“1”和“0”。射频识别系统通常使用下列编码方法中的一种:反向不归零(NRZ)编码、曼彻斯特(Manchester)编码、单极性归零(UnipolarHZ)编码、差动双相(DBP)编码、米勒(Miller)编码利差动编码。通俗的说,就是用不同的脉冲信号表示0和1.

  (1)反向不归零(NRZ,Non Return Zero)编码

  反向不归零编码用高电平表示二进制“1”,低电平表示二进制“0”,如下图所示。此码型不宜传输,有以下原因:(a)有直流,一般信道难于传输零频附近的频率分量;(b)收端判决门限与信号功率有关,不方便使用;(G)不能直接用来提取位同步信号,因为在NRZ中不含位同步信号频率成分;(d)要求传输线有一根接地。

  (2)曼彻斯特(Manchester)编码

  曼彻斯特编码也被称为分相编码(Split-Phase Coding)。在曼彻斯特编码中,某位的值是由该位长度内半个位周期时电平的变化(上升/下降)来表示的,在半个位周期时的负跳变表示二进制“1”,半个位周期时的正跳变表示二进制“0″,如下图所示。曼彻斯特编码在采用负载波的负载调制或者反向散射调制时,通常用于从电子标签到读写器的数据传输,因为这有利于发现数据传输的错误。这是因为在位长度内,“没有变化”的状态是不允许的。当多个电子标签同时发送的数据位有不同值时,接收的上升边和下降边互相抵消,导致在整个位长度内是不间断的副载波信号,由于该状态不允许,所以读写器利用该错误就可以判定碰撞发生的具体位置。

  (3)单极性归零(Unipolar RZ)编码

  单极性归零编码在第一个半个位周期中的高电平表示二进制“1”,而持续整个位周期内的低电平信号表示二进制“0”,如下图所示。单极性归零编码可用来提取位同步信号。

  (4)差动双相(DBP)编码

  差动双相编码在半个位周期中的任意的边沿表示二进制“0”,而没有边沿就是二进制“1”,如下图所示。此外,在每个位周期开始时,电平都要反相。因此,对接收器来说,位节拍比较容易重建。

  (5)米勒(Miller)编码

  米勒编码在半个位周期内的任意边沿表示二进制“1”,而经过下一个位周期中不变的电平表示二进制“0”。位周期开始时产生电平交变,下图所示。因此,对接收器来说,位节拍比较容易重建。

  (6)差动编码

  差动编码中,每个要传输的二进制“1”都会引起信号电平的变化,而对于二进制“0”,信号电平保持不变,如图7所示。用XOR门的D触发器就能很容易地从NRZ信号中产生差动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