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芯片,UART2(p03,p04)控制输入读取和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
5芯积分
使用瑞萨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uart2进入低功耗的操作,发现配置为普通IO过程中, P04引脚作为输入,读取一直为低电平,即使拉高,也是读取到低电平。P04引脚作为输出,一直低电平,无法输出高电平。POM0,PM0,PU0,PIOR,什么都操作试了下,还是不行。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
芯片型号?数据手册?

网友:
低功耗是进的STOP()?还是其他模式?

网友:
是不是还需要控制信号把管脚的状态先读到片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