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
求助开关电源方案
输入电压AC380V,输出电压DC280V,输出端三根线,一个正极,两个负极,负极一通电0.5秒钟断开,负极二长时间通电,
用来控制电磁线圈,如有哪位大神可以做,请联系我qq:1526257613
如果可以做成功,可以为您支付费用

网友:
两路输出,各自输出多大电流或者多大功率,总要说明一下吧?
输入AC380V,允许多大的变化范围,也要说明一下吧?

网友:
电路板用于控制电磁线圈
电路板外接AC380V电压,三根线,输出端三根线,为两个负极(负极一、负极二),一个正极,正极输出DC280V电压,其中负极一在开始供电0.5秒钟时断开(0.5秒-1秒时间均可,不非要定在0.5秒那么准确),负极二保持一直畅通。
电路板控制两个线圈,线圈一和线圈二串联,线圈一接AB端,A端为正极;线圈二接BC端,B端为两线圈公共点,且B、C端为负极一、负极二。线圈一电阻17.5Ω,线圈二电阻785Ω
从通电到负极一断开时间内,功率4.5kw,负极一断开后,功率100W。
电路板尺寸要求长×宽×高=80mm×44mm×3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