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L4的VDDIO2是什么电源引脚

楼主:
请问STM32L476系列的VDDIO2是什么电源引脚?应该这样应用

网友A:
1.08-3.6V的供电范围,是对PG[2-15]的14个脚单独供电的,用于接入不同电平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8-3.6V的供电范围,是对PG[2-15]的14个脚单独供电的,用于接入不同电平的信号

那这些引脚也可以当一般的I/O口用吧?

网友:
PG【2-15】可以当普通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