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移动丝印的时候元件没有高亮了

楼主:
刚刚开始安装的时候画PCB移动丝印元件会高亮,这样好知道是哪个零件的丝印,现在没有高亮了,怎么设置。是在优先选项哪里设置吗?

网友:
楼主动什么地方了????如果忘了,有default项,就是把动过的地方都default一下

网友:
不用设置吧
先按ALT键,鼠标指到哪个元件序号,该元件的焊盘会有高亮发白的指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设置吧
先按ALT键,鼠标指到哪个元件序号,该元件的焊盘会有高亮发白的指示

你的方法也可以,但是一般直接拖丝印,我找到是更改哪里了。

网友:
还有种可能,你把高亮的亮度调低了。而不是没有高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法也可以,但是一般直接拖丝印,我找到是更改哪里了。

好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