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iva C TM4C1294单片机的超声波模块测距的代码

楼主:
超声波模块是ping)))的,但是HC-SR04也可以
这是我利用外部中断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获得超声波测距的代码,但是并不能工作,求大神指点: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driverlib/pwm.h"

unsigned char led=1;
int flog=0;

uint32_t ui32SysClkFreq;
unsigned long pluse;

void GPIO_Port_B_ISR(void)
{
    GPIOIntClear(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2);
    if(flog==1){

    pluse=TimerValueGet(TIMER3_BASE, TIMER_B);

    flog=0;
}else if (flog==0){

    TimerConfigure(TIMER3_BASE, TIMER_CFG_SPLIT_PAIR | TIMER_CFG_B_CAP_TIME_UP);
    TimerLoadSet(TIMER3_BASE, TIMER_B, 0x8FFF);

    flog=1;
}
}

int main(void)
{

      ui32SysClkFreq=SysCtlClockFreqSet((SYSCTL_XTAL_25MHZ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CFG_VCO_480), 120000000);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N);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J);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3);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2);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N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PinWrite(GPIO_PORTN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1, 0);

        GPIODirModeSe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2, GPIO_DIR_MODE_IN);      /*设置连接KEY的PE0为输入*/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2,              /* 设置KEY的驱动强度和类型 */
                     GPIO_STRENGTH_2MA,                       /*2mA的输出驱动强度*/
                     GPIO_PIN_TYPE_STD_WPU);          /*  设置LEY端口为弱上拉    */

    GPIOIntTypeSe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2, GPIO_BOTH_EDGES);  /*设置KEY中断的触发方式为低电平触发 */

    GPIOIntRegister(GPIO_PORTB_BASE,GPIO_Port_B_ISR);
    GPIOIntEnabl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2);             /*  使能KEY中断         */
    IntEnable(INT_GPIOB);              /*  使能GPIO PE 口中断          */

    while (1)
        {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2,0);
        SysCtlDelay(100000);//2ms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2,1);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2,1);
        SysCtlDelay(250000);//5ms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2,0);

        /*
        PORTD=00000001;

        _delay_us(15);///triggering the sensor for 15usec

        PORTD =00000000;

        COUNTA = pulse/58;//getting the distance based on formula on introduction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LED1, LED1);                  //点亮LED1
    */

    }

}

网友:
我是来消灭零回复的